Linux操作系统中安装网卡驱动

楼主:
把网卡驱动COPY 到软盘上。在linux 的/tmp下建个空目录,然后再把软盘上的驱动COPY到这个空目录下
。 解压缩:
  #tar zxvf r1000_v1.05.tgz (文件所在的目录)
  #make (是在r1000_v1.05目录)
  如果在此没有出现什么错误,输入MAKE之后有很多行信息,而且在/lib/modules /2.6.9-5.ELsmp/kernel drivers/net目录下有r1000.ko文件和在r1000_v1.05/src目录有很多*.o的文件,这就说明装载成功。下面的制工作就不要做了。(这种情况是在你把所有的软件包都安装上才行)
  如果你安装的系统时按照默认的方式安软件包时,这时你要用我们给你的那个驱动。你把这个压缩的驱动解压,COPY到软盘上,把在r1000_v1.05/src里面的r1000.ko文件复制到/lib/modules/2.6.9-5.ELsmp/kernel/drivers/net目录下
  #cp r1000.ko /lib/modules/2.6.9-5.ELsmp/kernel/drivers/net
  # depmod -a (在/目录)
  重启计算机时系统会自动加载驱动模块你只要选择Ignore就行了。最后到NETWORK界面做出相应的设置就行了。如DNS, IP地址 ,网关等。在NETWORK的device添加一下驱动就行了。
  如果报什么HOSTS错误,只有配置一下HOSTS文件,把127.0.0.1 HOSTNAME OK这条记录写进去就行了。也就是把本机的回环地址写到HOSTS文件上。通过NETWORK工具设置。
详细请看:http://www.eenginet.com/bbs/viewtopic.php?f=16&t=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