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非门并联然后串联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如图.
1  非门并联,然后两对并联的串联起来,请问可以实现什么作用呢? 我只知道单独并联两个非门可以提供固定电流(常温单个4069貌似8.8mA,并联17.6mA).
2  后面二极管反向并联,是用来消除干扰的吗?
3  100K那个R5是什么作用的呢?launch是一个超声波发射探头.

网友:
图片如下....

网友:

关于第一个问题:
门电路直接并联用的不是太多,这样串接表明至少前一级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如果是用于提高驱动能力,那么就需要后面的三极管的型号(或参数)才可以进行有无必要如此连接的讨论;前面的一对是没有必要并接的,可否核对一下扇入扇出的参数。
类似的帖子还有几个,这类没有适当参数[条件]的边猜测、边讨论似乎收效不大。这好像是考试时遇到“题意不清”的问题,实在难以作答。
我把这个图重新整理一下,附上,可能看得更顺当点。
今日编辑的补充:

这个电路和原来的电路只有画法上的区别,这样更接近教科书的习惯画法.之所以这样画就是强调那个射随
请注意Q1的作用,这个射随本身就是一个缓冲激励级,完全可以很方便地在CMOS输出与末级之间形成足够的激励.因此我觉得:
两级串接,有两种可能:1对输入信号作一定的放大整形;2取得合适的激励极性.
这种超声波发生器电路不是需要从较弱的信号源取得信号的那种接收电路.这种并接设计不存在原理性内容.
如昨天所说,这个电路讨论缺少很多基本信息,讨论中自然少不了很多猜测的成分,因此,如果需要深入认真的讨论,望能提供更准确详尽信息.

网友: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这的电路是超声波测距的一部分,根据你的问题我做出如下解答,如果您觉得有不妥的地方还希望你支出我们共同讨论讨论!
  1.   4个非门cd4049对前面输入的40KHz频率信号进行调理,以使超声波传感器产生谐振
  2.后面的四个二极管构成硅桥式全波整流电路,对前面的输入信号整流
  3.100K的电阻我认为是分流作用,防止电流过大烧坏超声波探头。

网友:
继续4楼的讨论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这的电路是超声波测距的一部分,根据你的问题我做出如下解答,如果您觉得有不妥的地方还希望你支出我们共同讨论讨论!
  1.   4个非门cd4049对前面输入的40KHz频率信号进行调理,以使超声波传感 ...

现在在认定这是一个测距设备的前提下,对第一和第二个解释作些讨论:
1   如果信号调理的作用指的是 "使超声波传感器产生谐振" 显得牵强,因为换能器的谐振只与驱动源的信号频率有关.而与驱动强度无关;
2 "四个二极管构成桥式全波整流电路,对前面的输入信号整流":首先四只二极管的连接本身就不是整流桥结构,第二,为什么要对这个信号进行整流呢?

这四只二极管只能等效于两支双向稳压管的串接.测距设备有时候采用同一个换能器兼作收发,这四只二极管是否与此有关?

关于那个电阻: 由于超波声换能器可以等效于一个Q值较高的电路(其等效电路和石英谐振器类似,但是Q没那么高),电阻的作用好像是降低了输出级等效负载电路的Q值,这样当振荡级品率出现一定偏差时,起到保护末级的作用.

为了让讨论更切题,别让我们瞎猜,可否请楼主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以便大家作有意义和有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