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 关于大功率2N3055的焊接问题

楼主:
大功率2N3055的封装只有两个脚,集电极是三极管的表面,我现在是手焊的实验板,表面根本不粘锡,请问集电极(大功率三级管表面)应该怎么接才能焊上?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Re: [求助] 各位大侠~ 关于大功率2N3055的焊接问题

大点功率的烙铁!!或用热风枪,再有就是用ZnCL助焊!!

网友:
Re: [求助] 各位大侠~ 关于大功率2N3055的焊接问题

:o ,还没用过那么BT的东西

网友:
Re: [求助] 各位大侠~ 关于大功率2N3055的焊接问题

嗯是那种金属封装的那种大三极管是吧,用焊锡膏.

我一般是这样子:先用小锉一下,涂上焊锡膏再上锡.

如果有条件可以用点焊机点上一个可以上锡的电极,这是最好的.

网友:
Re: [求助] 各位大侠~ 关于大功率2N3055的焊接问题

这种大功率器件的散热机构大多,也完全可以采用螺装(用紧固件)方式安装,即在PCB上直接做出相应的铜箔范围,加孔后螺装.如果散热条件允许也可以在相对应的孔上螺装一个焊片,再利用焊片实现钎焊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