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烧三极管?

楼主:
通过三极管进行弧光放电,为什么烧三极管?(电路图如下图,放电点在电路图的a,d点之间)

网友:
Re: [求助] 为什么烧三极管?

可以试验一下:在集电极对地间并接一只相当功率的二极管,可能会避免这个现象。
电原理图上虽然没有电感器,但是任何有一定尺寸的导线(包括引线)都会有寄生电感,往往会在断路瞬间产生较高的反电动势(这也是形成弧光放电的高压),加上二极管提供泻放通道就可以了。在很多电路里,例如继电器驱动电路,这是个常规连接方式。附图供参考.

网友:
Re: [求助] 为什么烧三极管?

楼上正解。烧三级管是很吓人的,被崩到了就更可怜了!

网友:
Re: [求助] 为什么烧三极管?

加二极管的见了几次,没有弄明白,现在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二极管的见了几次,没有弄明白,现在懂了

简单地说。就是为那些不需要的、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的储存的能量适时地提供泻放通道。

网友:
Re: [求助] 为什么烧三极管?

丫丫  电流太大了吧 算一下啊

网友:
好,那就计算一下

按照楼上的意见,首先计算一下
1、基极环路:经过正向二极管和1K电阻电阻,ib = (12 -2x0.6) / 1k = 10.8mA,即使忽略二极管和BE结的两个0.6V,这个电流可以按12mA计算,
2.集电极环路:集电极电流也按最不利条件(饱和导通)下的计算: Ic = 200 V/ 35kohm = 5.8 mA.

再利用以上计算值对比管子的参数表:

(取自:2SC2625 NPN EPITAXIAL SILICON TRANSISTOR --UNISONIC TECHNOLOGIES CO., LTD,参考附件)
的极限参数表(page 2 =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基极电流最大为 3 A , 集电极最大电流为 10A; 电路设计中相应的计算值分别为:12mA和 5.8 mA;
应当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再提请参考的是: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极限值(Collector Emitter Voltage)只有400V.

第三:附:器件资料,供参考.

最后:请楼主进一步提供你的放电间隙部分的情况,以进行不带任何猜测成分的认真讨论.

网友:
Re: [求助] 为什么烧三极管?

好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
反电势负载,需要我们留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