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DSP复位电路问题

楼主(2009-02-16):
DSP复位电路问题
DSP复位电路问题
在手动复位电路中加入两个7414施密特触发器 防止外部干扰
但是好像不能使用 TI 的SN7414这个芯片 存在电平转换问题
是不是电平转换反而会变麻烦了?
如果不使用这种芯片 有那种7414可用? 可以不接7414吗?
另外看门狗复位电路 用那种芯片比较好 最好能同时加入手动复位的
引脚图:
电压:
SN7414 PDF资料:
7414 不能使用 电平问题.pdf
问题
芯片
施密特
最好

网友A:
Re: [求助] DSP复位电路问题
我以前比较喜欢用IMP813L看门狗

网友B(2009-06-04):
回复 网友A:
TI 的电平时3.3v的,注意一下就行啦,然后好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