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如何做温度补偿?

楼主(2009-02-17):
热敏电阻如何做温度补偿?
通常要使用到热敏电阻的单片机系统中,热敏电阻都会与一个固定电阻串联,那么这个固定电阻是如何确定阻值的呢?请大家讨论讨论。
热敏电阻
电阻
如何

网友A:
Re: [求助] 热敏电阻如何做温度补偿?
你这个热敏电阻想实现什么功能呢?是做温度测量还是做系统的温度补偿呢?

楼主:
Re: [求助] 热敏电阻如何做温度补偿?
做温度测量的,以前听人说这个跟热敏电阻串联的固定电阻取值会影响热敏电阻的最佳测温范围,现在想搞清楚怎么个取值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