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正负输入端加电容的容值如何选择?

楼主:
请教下大家:比较器正负输入端加电容作为滤除干扰用,请问它的容值如何选择?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这取决于线路实际的工作频率,以及电路的具体设计情况(例如电容前面的电路等效电阻情况)。可否拿出具体的设计(/意向)方便讨论。

网友:

容值如何选择能一概而论么?还是要呼唤高手解答

网友:

我的差品电磁兼容试验不能通过。(频率从低到高,最高900MHz,六个方向。)所以要加抗干扰电容。

网友:
工程问题须用数据说话

如果是针对某种强度的高频干扰.那么采用正负输入端并接电容是个可选方式,其计算也比较简单,就是说在最低干扰频率上其容抗值远低于信源(前面电路)的等效电阻(例如1/10)就可以了(注意电容的选择,寄生电感,ESR小的).任何方法的使用都不是万能的,或者说泛泛的;都有其前提或者说局限,比如这个方法就是去"应付"频的.这"高"是相对的,是相对于有用信号频谱成分的的高频.
你在4楼的回复,恰恰没有提供这个条件:有用信号的频率和干扰信号的频谱分布的关系
假如有用信号落入干扰信号范围,处理的方法或是"选频",或是屏蔽,方法还是有的.希望你提供数据.
这里需要请你注意,电磁兼容是综合性问题,电路设计也不是简单的电路图,以上只是在你提出的并容角度做出的讨论,建议你拓展些思路,从经验看,最好从整体电路的角度以及电路设计的多个方面,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局部电路在更大范围上去考虑问题.例如干扰源部分电路的处理,电源退偶,PCB布线(包括弱信号部分的布线路径和长度)等.

希望得到你进一步的准确信息,我相信,准确数据整理就是你问题解决的至少一半,这是因为你已经做了认真的思考,而不是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引用一些什么"现成"的说法和一些似是而非的只言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