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的超好的VISTA 更改图片尺寸的方法!

楼主:
想往手机里放个图片做桌面,却总说尺寸太大,郁闷不?我找到了VISTA自带的解决办法,比截图好,截图会有一条红线,很不好看,我这个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首先,直接用VISTA的图片观看工具,叫照片库,打开想要改大小的图片,选项中有一个  打开  ,然后在打开中选择画图,进入画图板,然后选择  图像, 然后选择图像中的调整大小/扭曲,之后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了.建议更改图片的副本,否则改乱了原图片会回不来,很难看的.

网友:

等以后用vista时候用

网友:

现在可不敢往手机里乱放东西了,怕它给我颜色。。

网友:

呵呵,不一定用VISTA哦。只要你机器装了画图工具就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家里和单位笔记本都用vista,哈哈,现在特喜欢vista,用了一年半时间的vista了,已经玩熟了,我都想把单位台式机的xp换成vista系统了

网友:

有条件就直接上windows 7吧。

网友:

还没用上vista呢,用过一次觉得改变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