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功放问题,

楼主:
我是一个才进入应用电子的学生,今年的学习是模拟电子技术,而老师的第一堂课就是这个图,要求我们今年做一个这个功放为成绩,但是我拿着这个电路是蒙的,撒意思都不懂(电容在里面干撒的...等等),麻烦大哥们给我解释这个电路(详细点)!!还有麻烦给我改进电路(老师说如果自己改进的话就....),谢谢各位了!!!

网友:
Re: [求助] 基本功放问题,

功放得有功率放大,上面只是普通的电压放大电路,模拟电子线路书上已经讲的很详细了

网友:
Re: [求助] 基本功放问题,

多看书,这是个非常基本的电路

网友:
Re: [求助] 基本功放问题,

喵,这是个最最基本的交流(音频)放大器,C1、C2的作用是隔离直流分量,R1+R2给三极管提供偏置电流,R3是放大器的直流负载,最好调整在使三极管输出信号的中点在Vcc/2附近,以便让Speaker获得最大不失真功率。
小猫咪咪先去翻几页书再来继续讨论,好吗?

网友:
Re: [求助] 基本功放问题,

没太看明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喵,这是个最最基本的交流(音频)放大器,C1、C2的作用是隔离直流分量,R1+R2给三极管提供偏置电流,R3是放大器的直流负载,最好调整在使三极管输出信号的中点在Vcc/2附近,以便让Speaker获得最大不失真功率。
小猫咪 ...

耐心解释,益友;中肯指点,严师!
小猫咪,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心解释,益友;中肯指点,严师!
小猫咪,加油!

此话说的有理啊~~~加油吧

网友:
Re: [求助] 基本功放问题,

看书,理论结和实验

网友:
Re: [求助] 基本功放问题,

C1、C2的作用是隔离直流

网友:
四楼回复真好,耐心助人,补充一点,调节R1的大小,可以调节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使三极管工作在最佳状态。

网友:
Re: [求助] 基本功放问题,

改进:基极到地并个几十K电阻,几百欧电阻并一电容串在发射极与地之间。加强稳定性。

网友:
Re: [求助] 基本功放问题,

也算是功放  甲类功放  就是最基本的BJT共射极放大器
音频用的比较多
高保真音箱里的东东   功耗大  失真小

网友:
Re: [求助] 基本功放问题,

刚踏入电子行业,好多都不懂
四楼真好,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感觉好极了!

题目不大,也是个新朋友提出的问题,却引来了这么多热心和关注,如暖风般温暖着我们的心,感觉好极啦!

网友:
嗯呐 喜欢这样的讨论

网友:
那个 R3 该当何值,楼主想必已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