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多余管脚的处理?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LM324多余管脚虚空会影响电磁兼容吗?多余的管脚可以接地吗?谢谢!

网友:
Re: [求助] LM324多余管脚的处理?

悬空吧,具体可以参考说明书
有的要求不用引脚必须接地,有的悬空就可以了!

网友:
Re: 请教:这样好吗?

我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方法是:输入接地,输出通过某个阻值电阻就近接地或电源(视电路的具体状态定),基本考虑是:“不影响别人,也保护了自己”。不知道这个使用了好长时间的方法对不对,请朋友指教。

网友:
Re: [求助] LM324多余管脚的处理?

谢谢大家!我的产品使用LM324做的,电磁兼容通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和管脚虚空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我的产品使用LM324做的,电磁兼容通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和管脚虚空有关系/

虚空本身意味着电路本身失去了得以正常工作的条件,通常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比如自激等。适当短地是一种万全的处理,所谓“保护自己,又不影响他人”。“电磁兼容通不过”,只是个事实,请你与有关方请教一下具体情况,现象到底是什么?在判明原因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