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电源怎么动作的,特别是BAV99的动作过程!

楼主:
请哪位高手讲解下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

网友:
Re: [求助] 这部分电源怎么动作的,特别是BAV99的动作过程!

我再说明一下啊,这是变压的支路,VD830,831是用来反馈给控制芯片过流的。OLP3也是过路保护的检测端,请问各位这个图的详解是什么样呢???

网友:
Re: [求助] 这部分电源怎么动作的,特别是BAV99的动作过程!

:Q :L :'(

网友:
Re: [求助] 这部分电源怎么动作的,特别是BAV99的动作过程!

不了解,帮顶

网友:
Re: [求助] 这部分电源怎么动作的,特别是BAV99的动作过程!

不懂 只会批发Bav99   有没有高手出来说明一下?

网友:
Re: [求助] 这部分电源怎么动作的,特别是BAV99的动作过程!

有没有完整些的图呢?

网友:
Re: [求助] 这部分电源怎么动作的,特别是BAV99的动作过程!

顶贴是美德~~

网友:
Re: [求助] 这部分电源怎么动作的,特别是BAV99的动作过程!

这个是Inverter的线路吧,BAV99在线路中是半波整流作用呢;
VD829是电流的Feedback引出Pin;
VD830是OVP的引出Pin,正常情况下R899的+端应该是要拉回去给IC的;
可是这边却和VD831一起拉回到一次侧,这边就不是很了解了......
以上是小弟理解,至于楼主所说的VD830、VD831做OCP的部分,就不是很理解了,还请楼主解释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