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高压电源谁会设计?

楼主:
输入:AC 220V±10%
输出:DC
40KV

功率:1KW
纹波:<3%
效率:>90%

要求:短路保护,过流保护,欠压保护,主电路部分给出详细参数及计算过程。

    哪位大虾帮帮忙,本姑娘有酬谢.....................

网友:
Re: [求助] 这种高压电源谁会设计?

最好别玩,彩电高压才25KV~28KV,超过30KV会有X射线产生,40KV你可想想,
绝缘材料你去哪儿找,除非用高压陶瓷,个大且没有现成的,软线怎么办?超过30KV 20公分内空气绝缘击穿。
玩这还不如去玩核弹呢。

网友:
Re: [求助] 这种高压电源谁会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骡子是马县拉出来遛遛,在说别的!

网友:
Re: [求助] 这种高压电源谁会设计?

西门先生:您好!就您的介绍来看还可以,就是年龄有些偏大。不过您得先把我这道题做出来,就算是考试吧!可以按这个要求来写:可以写对电源的介绍,目前应用水平、领域,器件选择及其原因,电流电压功率简单计算,发展状况,等等 !(看看您到底有几斤几两。我丑话克说在前面。必须是个人独立完成。星期五之前完成。)

网友:
Re: [求助] 这种高压电源谁会设计?

嘿~~~交上手

西门大哥加油啊

网友:
Re: [求助] 这种高压电源谁会设计?

不错!有挑战性!!请继续!!!

网友:
Re: [求助] 这种高压电源谁会设计?

看来我们的西门管人只会吹牛!

网友:
Re: [求助] 这种高压电源谁会设计?

哈哈,有占有的好贴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