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大牛们是怎样制作无线路由器天线的 !

楼主:
路由器天线DIY集目录
奶粉罐天线
光盘天线
易拉罐天线
厨具漏勺天线
卫星天线制作
其他超强天线
    无线路由器越来越普及,引出的讨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信号强度,接收性的问题相当值得注意。而大家最经常想到、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采用增益天线。因此,编者特收集整理相关制作天线的例子,从国内外、从低端到终极,以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展示天线制作的技巧方法、天线的作用有多大、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简易型
一:光盘制作天线
请参考本站文章: 光盘制作天线
http://www.dz3w.com/diycn/musicradio/501.htm

二:用奶粉罐制作天线(找不到奶粉罐,也可以找其他易拉罐)

一、选型   先上网收集天线资料,看到很多国外的天线DIYER做出来的WIFI天线真是五花八门!有螺旋天线、有八木天线、有菱形天线、有栅网天线、还有罐头天线……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经过再三筛选,最终把制作目标锁定在罐头天线上。选择它为DIY对象主要是因为这种天线取材方便、效率高!十分适合初学者制作。
二、制作
  圆筒天线之所以取材方便,是由于人人家里必定有铁罐、金属筒之类的东西。笔者就是随便拿了一个奶粉罐制作的。
  下面是参照外国WIFI网站的图片而画的制作图。
各数据如下:
中心频点=2.445G
圆筒直径=127mm
圆筒长度=111mm
振子长度=31mm
振子距圆筒底部边距=37mm

  从图片可以看出,馈线的屏蔽网连接金属圆筒,信号通过圆筒反射到振子上,当然振子就是馈线的芯线了,芯线与金属筒是绝缘的,这点必须注意!
  在参照外国爱好者制作WIFI天线的同时,笔者加入了自己的想法:很多爱好者都喜欢在圆筒加装N座或BNC座,然后在馈线的连接处做对应的N头或BNC头,用于连接。但笔者觉得虽然该方法对使用十分方便,但同时也对信号造成了损耗(估计1-2DBI),尤其在2.4G的频段更加明显!因此,mr7决定把屏蔽网直接焊在圆筒上(焊接前先把外壳打磨光滑),而作为振子的芯线则保留其原来的泡沫绝缘。这样一来把损耗减到最低。有点专线专用的味道了!
  建议大家最好在焊接前找根直径稍比馈线粗一点的小铜管和热缩套管,先把铜管套在馈线上,然后跟屏蔽网一起焊牢在金属圆筒的外壳上,然后用热风筒把热缩套管来回吹多次,把馈线固定在铜管上,这样一来可以很好的减低由于调节天线时给馈线和振子带来的影响!

  馈线笔者是选用双屏蔽的RG-58电缆,接头是SMA母头,用于接在WIFI的AP上面。一般来说馈线直径越粗越好,而且长度要尽量短,不然馈线过长所造成的损耗比天线增益还大,失去DIY的意义!笔者使用的馈线直径由于比较小,所以长度取在1米这个数值。良好的馈线是制作天线的关键,2.4G频段的信号在线材中的损耗和泄漏比400Mhz的大很多,所以馈线必须用屏蔽网加铝薄双屏蔽,而且芯线要尽量粗。

三、测试
  开始的时候,mr7浏览外国爱好者们讨论WIFI 天线增益如何如何的高,改善情况如何如何的好,总觉得有点吹嘘的感觉。但当mr7在实际测试时发现使用效果真的发生了天大的变化!
  在这次测试中,mr7使用的设备是D-LINK的DWL-G810(800AP)五合一AP,该AP可以通过软件刷机同时拥有AP、网桥、中继等功能,发射功率是32mW。
  测试地点时家里阳台,在防盗网内(没办法,金属圆筒直径粗了点,伸不出防盗网外)。按照经验,一般WIFI设备放在防盗网内使用的效果时十分差的,因此mr7也没抱多大希望。在使用原配天线时,mr7用AP搜索到3-4个外界信号(正常现象),当换上自制的WIFI圆筒天线后惊奇地发现居然可以收到7-8个外界信号,接收数目是更换天线前多出100%左右,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不禁暗暗为自己制作的天线叫好。

小结:
1、该天线的确适合初学者业余制作,大家不要被未尝试过的制作而难倒,要相信自己相信科学。笔者也是新手,之前也没抱多少希望制作天线的,当果断迈出第一步之后,你会尝试到实践带来的无穷乐趣和知识!
2、多与身旁的同好们交流心得,听取各方意见,边做边学,这样会少走弯路。
3、制作天线时的尺寸和用料是成功的关键,要把握好尺寸的精确度,材料要选质量过关的。在这次制作中我每次裁剪时都要反复量度尺寸,精确度起码是mm级。材料方面,我用的是厚底的铁罐,而馈线则是进口的双屏蔽电缆。
4、由于附近比较多写字楼,自然用无线网络的公司也比较多,同时楼宇之间距离比较宽,所以在家中的阳台可以收到这么多网络的信号,这一点再次验证了“好机不如好天线,好天线不如好传播!”这个经验。
5、根据玩家提供的数据,该WIFI圆筒天线的增益在12DBI左右。假如改进一下,在天线外口加一个喇叭状的金属圆环,该天线还可以增加3DBI的增益,大家不妨试试!
  同时说明一下该天线不适合担当无线中继功能的AP用,建议做无线中继时最好使用高增益的同轴全向天线。

http://www.dz3w.com/

网友:

高手
原来天可以这样做的:o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偶是初学者,好难啊,还是继续努力学习吧

网友:

大牛啊,呵呵,可以用来做远距离对接

网友:
原来是光盘盒制作天线

网友:
制作天线...2.4G频段的信号
值得借鉴
。。。 。。。

网友:
很牛!!!很牛!!!很牛!!!

很牛!!!很牛!!!很牛!!!

网友:
很好啊。高手就是这么走出来的啊。

网友:
很经典,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天线方向性是不是强了点啊。

网友:
高手啊,很牛啊,学习了

网友:
偶是初学者,好难啊,还是继续努力学习吧

网友:
楼主好人呀!把你顶上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