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电路 发热

楼主:
我是想用A,B端连在单片机上,输出一高一低,一低一高来控制直流电机正反旋转,可是不知怎么四个上级管发热量惊人。请高人指点,我是初学者。我的程序是:
sbit A = P0^0;
sbit B = P0^1;
delay()
{
    unsigned int i,j;
   for(i=0;i<2000;i++)
     for(j=0;j<248;j++0;
}
void main(void)
{
   while(10)
  {
       A=1;B=0;
       delay();
       A=0;B=1;
       delay();
  }
}

网友:
可能你用的VCC大于5V
或者A,B所对应的P0.0    P0.1没有接上拉电阻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加个电阻试试~~~

网友:
Re: [分享] 桥式电路 发热

谢谢了,我去试试看

网友:
Re: [分享] 桥式电路 发热

对于一个直流电机而言,好象你选的这种三极管有点小,应该用耗散功率大一点的管子.

网友:
Re: [分享] 桥式电路 发热

有没有量过Vce?可能三极管没有饱和导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量过Vce?可能三极管没有饱和导通啊

有这种可能,
不过我就怕他出现那个上管没有关死这种情况。造成直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