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spi对eeprom的接口函数

楼主: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串行EEPROMMAX25045写使能命令*/
void WREN_X5045(void)                        /*写使能*/
{
        SPIBUF=RSDR_X5045();
        while ((SPIBUF & 0x01) != 0){SPIBUF=RSDR_X5045();}/*等待内部写结束*/
        PFDATDIR=PFDATDIR | 0x08;        /*取消写保护*/
        TIME(1);
        PFDATDIR=PFDATDIR & 0xFFFB;        /*选择X5045*/
        SPICCR = 0x07;                        /*复位上升沿,8位字符长度*/
        SPICTL = 0x0e;                        /*有延时,主方式,禁止SPI中断*/
        SPIBRR = 0x13;                        /*波特率为1.5MHz*/
        SPIPRI = 0x40;                        /*低中断优先级*/
        SPICCR = 0x87;                        /*进入工作状态*/
        SPITXBUF = 0X0600;                /*发送写使能命令*/
        while (SPISTS == 0){}
        SPIBUF=SPIRXBUF;
        SPISTS=0xFF;                        /*清除标志位*/
        PFDATDIR=PFDATDIR | 0x0004;        /*清除选择X5045*/
        TIME(1);                        /*延时1US*/
}
void WRSR_X5045(unsigned int COM)        /*写状态*/
{
        WREN_X5045();                        /*写使能*/
        PFDATDIR=PFDATDIR & 0xFFFB;        /*选择X5045*/
        SPICCR = 0x0F;                        /*复位上升沿,15位字符长度*/
        SPICTL = 0x0e;                        /*有延时,主方式,禁止SPI中断*/
        SPIBRR = 0x13;                        /*波特率为1.5MHz0d*/
        SPIPRI = 0x40;                        /*低中断优先级*/
        SPICCR = 0x8f;                        /*进入工作状态*/
        SPITXBUF = COM | 0x0100;        /*发送写状态命令*/
        while (SPISTS == 0){}
        SPIBUF=SPIRXBUF;
        SPISTS=0xFF;                        /*清除标志位*/
        PFDATDIR=PFDATDIR | 0x0004;        /*清除选择X5045*/
        PFDATDIR=PFDATDIR & 0xFFF7;        /*写保护*/
}
        /*写EEPROM*//*RA_ADDR为RAM数据首地址,EEP_ADDR为EEP地址,N<4个数8位,H为8选择高地址*/
void WRITE_X5045(unsigned int * RA_ADDR,unsigned int EEP_ADDR,unsigned int N,unsigned int H)
{
        unsigned int I;
        SPIBUF=RSDR_X5045();
        while ((SPIBUF & 0x01) != 0){SPIBUF=RSDR_X5045();}/*等待内部写结束*/
        WREN_X5045();                        /*写使能*/
        PFDATDIR=PFDATDIR & 0xFFFB;        /*选择X5045*/
        SPICCR = 0x07;                        /*复位上升沿,8位字符长度*/
        SPICTL = 0x0e;                        /*有延时,主方式,禁止SPI中断*/
        SPIBRR = 0x13;                        /*波特率为1.5MHz*/
        SPIPRI = 0x40;                        /*低中断优先级*/
        SPICCR = 0x87;                        /*进入工作状态*/
        SPIBUF=((H | 0x02) << 8);
        SPITXBUF = SPIBUF;        /*发送写命令*/
        while (SPISTS == 0){}
        SPIBUF=SPIRXBUF;
        SPISTS=0xFF;                        /*清除标志位*/
        SPITXBUF = (EEP_ADDR << 8);        /*发送地址*/
        while (SPISTS == 0){}
        SPIBUF=SPIRXBUF;
        SPISTS=0xFF;                        /*清除标志位*/
        for (I=0;I         {
                SPITXBUF =( * (RA_ADDR+I) << 8);        /*发送数据*/
                while (SPISTS == 0){}
                SPIBUF=SPIRXBUF;
                SPISTS=0xFF;                        /*清除标志位*/
        }
        PFDATDIR=PFDATDIR | 0x0004;        /*清除选择X5045*/
        PFDATDIR=PFDATDIR & 0xFFF7;        /*写保护*/
}
        /*读EEPROM*//*RA_ADDR为RAM数据首地址,EEP_ADDR为EEP地址,N为字符个数8位,H为8选择高地址*/
void READ_X5045(unsigned int * RA_ADDR,unsigned int EEP_ADDR,unsigned int N,unsigned int H)
{
        unsigned int I;
        SPIBUF=RSDR_X5045();
        while ((SPIBUF & 0x01) != 0){SPIBUF=RSDR_X5045();}/*等待内部写结束*/
        PFDATDIR=PFDATDIR & 0xFFFB;        /*选择X5045*/
        SPICCR = 0x07;                        /*复位上升沿,8位字符长度*/
        SPICTL = 0x0e;                        /*有延时,主方式,禁止SPI中断*/
        SPIBRR = 0x13;                        /*波特率为1.0MHz*/
        SPIPRI = 0x40;                        /*低中断优先级*/
        SPICCR = 0x87;                        /*进入工作状态*/
        SPITXBUF = (H | 0x03) << 8;        /*发送读命令*/
        while (SPISTS == 0){}
        SPIBUF=SPIRXBUF;
        SPISTS=0xFF;                        /*清除标志位*/
        SPITXBUF = EEP_ADDR << 8;        /*发送地址*/
        while (SPISTS == 0){}
        SPIBUF=SPIRXBUF;
        SPISTS=0xFF;                        /*清除标志位*/
        for (I=0;I         {
                SPITXBUF = 0;                /*发送伪数据*/
                while (SPISTS == 0){}
                *(RA_ADDR+I) = SPIRXBUF & 0xff;
                SPISTS=0xFF;                /*清除标志位*/
        }
        PFDATDIR=PFDATDIR | 0x0004;        /*清除选择X5045*/
}
        /*读状态寄存器*/
unsigned int RSDR_X5045(void)
{
        TIME(1);
        PFDATDIR=PFDATDIR & 0xFFFB;        /*选择X5045*/
        SPICCR = 0x07;                        /*复位上升沿,8位字符长度*/
        SPICTL = 0x0e;                        /*有延时,主方式,禁止SPI中断*/
        SPIBRR = 0x13;                        /*波特率为1.0MHz*/
        SPIPRI = 0x40;                        /*低中断优先级*/
        SPICCR = 0x87;                        /*进入工作状态*/
        SPITXBUF =0x0500;                /*发送读命令*/
        while (SPISTS == 0){}
        SPIBUF=SPIRXBUF;
        SPISTS=0xFF;                        /*清除标志位*/
        SPITXBUF = 0;                        /*发送伪数据*/
        while (SPISTS == 0){}
        SPIBUF=SPIRXBUF;
        SPISTS=0xFF;                        /*清除标志位*/
        PFDATDIR=PFDATDIR | 0x0004;        /*清除选择X5045*/
        return SPIBUF;
}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X25045应当是看门狗+EERROM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好资料

谢谢楼主!!!!!!!!!!!1

网友:

仔细学习学习了

网友:
好东西,楼主有没有用SPI口访问FLAS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