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种测频仪的设计的方法

楼主:
附件里是设计的一个思路,其中   n8MHz的晶振分频至0.8Hz,作为闸门信号
n闸门信号:占空比为80%,低电平时间为0.25s,高电平时间为1s(闸门)
n用选择器的目的在于减少单片机引脚的使用
n可每次读取一个显示位所对应的数据
请教高手,这个设计具体应该怎么做?单片机用C语言编写,CPLD该怎么编写?
小弟初次发帖,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Re: [求助] 关于一种测频仪的设计的方法

现在我有几个问题:

一、Signal的频率高不高??它的频率变化大不大???

二、你要显示的数据要达到多大???6位还是更多???

三、你的选择器是怎么个用法???在这个方框图上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要显示的数据不是太大,完全可以不要选择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斑竹的支持,用选择器的目的在于减少单片机引脚的使用,频率测量范围的要求是1Hz-10MHz(输入信号幅度为0.5V-5V)。显示的数据因为要达到10M,所以需要8位显示

网友:
Re: [求助] 关于一种测频仪的设计的方法

最好能将你的要求写得详细一点 看了你的框图 还是没能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斑竹支持,频率测量范围的要求是1Hz-10MHz(输入信号幅度为0.5V-5V)。显示的数据因为要达到10M,所以需要8位显示,误差主要来自闸门时间相对误差。对频率准确度的基本要求为0.1% (f>1000Hz时)。f为10MHz时,频率绝对误差不大于100Hz。f小于1000Hz时,频率绝对误差不大于0.5Hz,要求采用单片机对低频输入信号测频。在一定时间间隔T内测得信号的周期性变化次数为N,则其频率可表示为: f=N/T    ,希望版主给详细点的解答,我刚入门,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