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接收实验距离短

楼主:
做了一个接收遥控器的电路,遥控器控制发光管的亮灭,缺陷就是遥控器只有对准接收头30CM距离有效,TL1838接收头1脚直接接IO,2脚直接接地,3脚直接接VCC,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方法解决接收远距离的问题 谢谢!

网友:
Re: [求助] 51单片机红外接收实验距离短

不知道你用的发射的调制频率是多少???

这个TL1838的解调频率是38KHz的。
还有一个是程序的抗干扰判断也是很重要的。距离长以后,信号的失真可能比较严重。

网友:
Re: [求助] 51单片机红外接收实验距离短

需要波形滤波和整合 将失真的波形整合一下 你可以看看CX20106的资料 使用这个整合一下

网友:
Re: [求助] 51单片机红外接收实验距离短

谢谢各位帮忙 电源加电容滤波后问题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