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ic16f870加上usb連接口

楼主:
如題我想在rh meter上加上usb連接口,可透過pc讀取pic中的data???

网友:
Re: [求助] 如何在pic16f870加上usb連接口

如果单片鸡本身不带USB而只有UART的话,就没有太多的选择,找一个USB-UART过桥芯片就行了:如FTDI的FT232、Silicon Labs的CP2102/2103、湾湾的PL-2303、还有南京沁恒电子的几种芯片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咁點樣用亞
請指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