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基于虚拟仪器的测试系统硬件可以用单片机实现吗?

楼主:
基于虚拟仪器的电参数测量系统,下位机硬件部分用单片机可以实现吗?直接做还是有怎样?与上位机有无关联?

网友:
Re: [求助] 做基于虚拟仪器的测试系统硬件可以用单片机实现吗?

可以直接购买虚拟仪器的设备,如NI的板卡,跟电脑直接接口的。

网友:
Re: [求助] 做基于虚拟仪器的测试系统硬件可以用单片机实现吗?

我知道可以买,自己做呢?

网友:
Re: [求助] 做基于虚拟仪器的测试系统硬件可以用单片机实现吗?

自己做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Re: [求助] 做基于虚拟仪器的测试系统硬件可以用单片机实现吗?

关键是看你的速度要求 最好使用fpga使用pci接口 然后进行采集 这样速度能够保证 或者使用usb接口也是可以的 速度也可以保证 如果速度很慢 那么可以使用单片机

网友:
Re: [求助] 做基于虚拟仪器的测试系统硬件可以用单片机实现吗?

OK,谢谢了啊

网友:
可以,但是如果采样速度较高,比如达到几十MSPS以上,就要考虑用低功耗的FPGA加静态存储器来实现。当然也有单片机的采样速度达到80MSPS的,NXP出品的LPC4370系列就是这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