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点烟器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呢?

楼主:
汽车点烟器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呢?

电脑的光驱有多少的电压和电流呢?

如果把光驱放到车上要接多大的电阻呢?
接什么东西 能把电流降到 1.5A 呢?  光驱的电流是1.5A  如果电流大了,光驱会坏吗?

网友:
Re: [求助] 汽车点烟器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呢?

点烟器的输出是12V,带大负载(大灯、空调、冰箱)的时候会下降至11V甚至更低。
电流完全根据保险丝来了,一般默认是10A或者15A,有把握的话自己换个。我现在的点烟器都是20A的。

电脑光驱如果是12V的话,就直接接。如果是5V供电那就装个变压器,不知道光驱这东西对于纹波什么有没有要求。

ps 车上用光驱,抖来抖去的能行吗?

网友:
Re: [求助] 汽车点烟器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呢?

接什么东西 能把电流降到 1.5A 呢?  光驱的电流是1.5A  如果电流大了,光驱会坏吗?

网友:
Re: [求助] 汽车点烟器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呢?

不会烧啊,从理想角度来说,电池是恒压不是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