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出出主意关于高压低电流测量

楼主:
本人有个设计要进行高压低电流测量和监控,电压范围直流60V-1000V,电流范围1mA-200mA,要在这个回路里监控整个回路的电流,超过设定值继电器动作。由于电压很高一点思路也没有,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
Re: [求助] 请大家出出主意关于高压低电流测量

只能帮顶了 没有思路 等高手

网友:
Re: [求助] 请大家出出主意关于高压低电流测量

AGC,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引用过来

网友:
Re: [求助] 请大家出出主意关于高压低电流测量

是交流还是直流电啊????

看看这个怎么样??
2、 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主要性能 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是近十年来出现的高技术模块化产品,其性能大大优于开环霍尔电流传感器,同时,与传统的分流器或互感器的电流测量方法相比亦有许多优点。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主要有以下特点: 1)可以同时测量任意波形的电流,如直流、交流、脉冲电流; 2)副边测量电流与原边被测电流之间完全电气隔离,绝缘电压一般为2kV~2kV; 3)电流测量范围宽(1 mA~50kA); 4)跟踪速度(di/dt)高于50A/μs; 5)线性度优于0.1%IN; 6)响应时间小于1μs; 7)频率响应范围为0 kHz~100kHz。 3、 在车用电源系统中的应用 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应用范围很广,目前,已成功地应用于逆变焊机、发电及输变电设备、电气传动、数控机床等。下面以额定电流为300A的CHB-300S型霍尔电流传感器为例说明这种传感器的应用。CHB-300S型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额定电流为300 A,输出电流为150mA,表1给出CHB-300S型传感器的主要性能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怎么把这个电流取出来 而不把高压引进来啊

网友:
4楼的答案是适用和准确的

4楼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准确的,也是非常实用的解答,请楼主进一步解释交流还是直流的问题,以便对后续设计做更深入的讨论。
赞赏利用这个平台大力介绍国产产品的行动,祝愿国产器件取得更广范围的应用

网友:
谢谢版主的推介,已经收藏了。

网友:
是交流还是直流呢?

网友:
价格太高了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就等于  又赚了  不差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准确的,也是非常实用的解答,请楼主进一步解释交流还是直流的问题,以便对后续设计做更深入的讨论。
赞赏利用这个平台大力介绍国产产品的行动,祝愿国产器件取得更广范围的应用

只看了一份中文资料和地址就当作是国产的,搞错了。这个公司是欧洲的。因误导,向大家道歉!
不过作为这类器件还是挺感兴趣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电路中加入标准取样电阻,测量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不用考虑工作电压问题,这里测量端可以用比较器+与门来实现超出范围报警的功能。

网友:

谢谢版主的推介,先收藏了。

网友:
谢谢版主的推介,先收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

网友:
顶过,学习了,谢谢了,拿走~

网友:
我怎么感觉挺简单的啊。。。。就像楼上说的,一个采样电阻就搞定了,反正电流不大,然后   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