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泡验光控制器 单片机

楼主:
毕业论文  灯泡验光控制器的设计  用单片机做  没什么头绪,  导师说是通过检测灯泡的电流来判断灯泡的好坏,检测的是汽车的前照灯的灯泡,三个输入信号(检测开始信号,2个电流检测信号) 电流的大小要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 一个输出信号(判断灯泡好坏的输出信号),还有按键, 设计的单片机就包含这些信息,求高手指点下迷津,现在感觉无从下手,谢谢了

网友:
Re: [求助] 灯泡验光控制器 单片机

在网上找一下如何检测这个电流吧,这个我觉得对你来说算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网友:
Re: [求助] 灯泡验光控制器 单片机

在线路上串个电阻上去,通过检测这个电阻上的压降就可以算出电流来。
然后通过A/D转换就可以用单片机来读取并显示出来。

这些仅仅是给你一个思路。具体的可能还有采样电阻的选择,信号的放大之类的。

网友:
Re: [求助] 灯泡验光控制器 单片机

完蛋了,那么难。。。。测电流 好像就是在灯泡上加12V的电压,AD转换是要的  哎。。头大!!!

网友:
Re: [求助] 灯泡验光控制器 单片机

用51单片机可以实现吗?

网友:
Re: [求助] 灯泡验光控制器 单片机

51加一个AD转换芯片就可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