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iCMOS反相器的理解问题

楼主:
请教BiCMOS反相器的理解问题,以前貌似有人问过,但还是没弄明白
如下图,当输入Vi为H,前级反相器的输出(即T1管的基极)为L,此时T1管就截止了,相当于断开
同时N3管的栅极也为L,N3也是截止的,N2的栅极是原始输入信号为H,N2可以导通,但是T2是如何导通的呢?按照等效原理图,此时输出部分我可以理解成T1是一个开关处于断开的状态,T2的集电极和基极直接相连(N2导通),那么何来的发射结电压使T2管能处于导通状态呢?

网友:
Re: [求助] 请教BiCMOS反相器的理解问题

后级的负载啊~~~~

如果不带负载,那么它也就无所谓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了。

网友:
Re: [求助] 请教BiCMOS反相器的理解问题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