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无线分布式大气监测系统

楼主:
系统分成主从两部分,一部分是监测部分 负责收集数据并发送到终端芯片,第二部分终端主要是接受数据然后转发给主机,接收 和发送都采用无线数据传输,我就是需要第二部分的发送和传输设置以及通信协议

网友:
Re: [求助] 毕业设计:无线分布式大气监测系统

和这个有点关系的就学过 《微机结构技术》 还是选修的。。 郁闷。

网友:
Re: [求助] 毕业设计:无线分布式大气监测系统

要检测的数据多不多,更新速度快不快,如果不快,且数据少可以用GPRS模块进行通讯,几乎无区域限制,只要有移动通信网的地方都行。 还有你对距离的要求是多少,距离短可以用普通的无线模块或者芯片,这样可以节省成本,速度也比较高。 如果速度快,对可靠性要求也高可以组无线的局域网传输数据。 第二部分就简单多了,可以用RS485,CAN,以太网,协议可以用MODBUS等,具体看你的应用要求。

网友:
Re: [求助] 毕业设计:无线分布式大气监测系统

应该不多。老师只是说有几个检测点就可以,记录大气的两三种物质的含量,对于速度方面没什么要求的,要求不高的, 能不能提供下这方面的资料。。 我是第一次接触。。 谢谢了

网友:
Re: [求助] 毕业设计:无线分布式大气监测系统

你们需要传输多远啊?
这个不难的,你可以自己写个协议啊,如传输的的  字头+ {内容}+校验51就能实现的
无线的芯片好多的!

网友:
选择用什么通信方式

其实本系统,要是在你对硬件知识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你首先需要决定的是选择什么通信方式,根据通信距离的远近吧,看题目应该是远距离,大范围的,有很多人做这种系统是用的GSM自动收发方式,不过我了解到现在有一种新方式,用ZIGBEE拓扑成树型网络,你可以找下这方面的资料,有公司已经在使用该技术了。

网友:
顶啊 正在努力中

顶啊 正在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