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接法问题(耐压)

楼主:
请教一下:我220V交流电直接接LED和220K电阻串联起来,LED能够正常发光,请问这样的电路对LED寿命有没有影响???

网友:
有高手能解答吗???

网友:
Re: [求助] LED接法问题(耐压)

虽会亮,但不好,因为对LED来说在交流的负半周是处于软击穿状态,是会影响器件寿命的。
不妨拿2个LED反向并联起来用,这样正、负半周都有一个被点亮,不但亮度得到提高,同时也旁路了对另一个LED的反压(保护)。
如果不想用2个LED,其中一个用普通整流二极管也是可以的。

网友:
Re: [求助] LED接法问题(耐压)

最好用直流电.

网友:
Re: [求助] LED接法问题(耐压)

楼上两位说的对,是会有影响的!最好别这么弄。

网友:
Re: [求助] LED接法问题(耐压)

我想做软灯条用AC220V直接接LED
高手请指教

网友:
44这个

引用 网友A:
我想做软灯条用AC220V直接接LED
高手请指教

忘了啥时候随手画的,没验证过。

网友:
Re: [求助] LED接法问题(耐压)

楼上正解,要么你用那种小氖灯也可以 啊。现在有好多跟二极管新装差不多的那种氖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