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总线的问题

楼主:
设计的时候用到I2C总线,但是需要在一片单片机上模拟出两个I2C总线。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弄过I2C总线的!模拟出两路I2C总线可行吗?知道的给提供点思路。谢谢 :)

网友:

把时序模拟出来就好了。好像I2C的线上要上拉电阻。

网友:

是的,你先看协议,在把时序弄好!

网友:

谢谢大家。我看了一些资料,确实需要上拉电阻!
先弄通一路,慢慢来吧,呵呵

网友:
好久没来了。IIC的设备早就调试出来了,
确实比较简单,在网上也有好多的模拟IIC的程序。

首先是下个程序,看懂后自己按照需要改动一下。
之后没什么大毛病后就下到单片机里,用示波器看波形
两三天就调完了。
开始不清楚IIC设备的确认信号(低电平)是怎么得到
下完程序连上IIC设备后上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了
IIC设备在数据传输完成后会自动把数据总线拉低,
总线被拉低的状态直到时钟变化为止

希望坛子发展的原来越好,吸引来的牛人多多,像我这样的菜鸟也多多,呵呵

网友:
我也在做啊,就是现在还没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