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这个文件用什么软件才能打开

楼主:
帮我看这个文件用什么软件才能打开

网友:
Re: [求助] 帮我看这个文件用什么软件才能打开

解压后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打开,用过超星阅读器不行

网友:
我试了试,用JPG可打开。把那个{.jpg}的后缀名给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
Re: [求助] 帮我看这个文件用什么软件才能打开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