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AT89S51/52微型学习编程器

楼主:
自行研发的适合于教学使用的89S51/52ISP下载器
含schmatic/上位机软件/单片机固件。
对暂时不做电路板的情况,cp2102可用MAX232替代,usb电源可用外接5V。

今天修改一下(09/3/29),经过50台成品装配近一个月的使用效果证明,该下载器工作稳定可靠。网友们制作时如果有问题可以跟帖告知我email(或通过我email或站内短信均可),以便及时周到为您服务。由于2051与目标单片机连接的几个引脚时序设计考虑的较周到,所以不影响目标单片机在线工作,包括复位在内。

学习用微型89S51/52ISP电路图

学习型89S51/52 USB口ISP 微型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行研发的适合于教学使用的89S51/52ISP下载器
含schmatic/上位机软件/单片机固件。
对暂时不做电路板的情况,cp2102可用MAX232替代,usb电源可用外接5V。

能否将图列出来

再放一些技术参数呢,这样可以更直接看到

网友:
请你将EMAIL告诉我,我全部发给你。

引用 网友A:

能否将图列出来

再放一些技术参数呢,这样可以更直接看到

请你将EMAIL告诉我,我全部发给你。

网友:
你的铜板可真多,羡慕死我了。

SOSO你的铜板可真多,羡慕死我了。向你学习。

网友:
Re: [原创] 申请加精 自行研发USB口AT89S51/52微型学习编程器

呵呵,没事总在坛子里闲逛,水一下,就多了,呵呵,站短你了,查收哦

网友:
Re: [原创] 申请加精 自行研发USB口AT89S51/52微型学习编程器

现在网上有用ATMega8做的,直接USB ISP下载线。

可能个人习惯,我觉得这个电路东西太多了,做起来可能比较麻烦~~~

非常支持LZ的创新精神。给你加分了~~~

网友:
谢谢蓝眼狐版主加分

谢谢蓝眼狐加分。这是根据需要而开发的,学校教学用,特点是可编程芯片不能多,否则学生眼花缭乱,容易点错。并且不能有保密功能,否则学生一按保密按钮就浪费一片芯片。所以如果借用国外的avr的USBASP要删掉许多芯片还要删掉锁定键,并且那也没多少技术含量,再说在学校里抄袭是不能立项的。

网友B:
咋看不见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看不见图哦

莫非你的电脑屏蔽网页图像?我的看到图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蓝眼狐加分。这是根据需要而开发的,学校教学用,特点是可编程芯片不能多,否则学生眼花缭乱,容易点错。并且不能有保密功能,否则学生一按保密按钮就浪费一片芯片。所以如果借用国外的avr的USBASP要删掉许多芯片 ...

在这里有问题我要解释一下啊:

89S51不存在加了密就会报废芯片这个概念,因为加密只是不能再读芯片里的内容而己,这个对于做实验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只要把它再擦除一次它就会变成空片子,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至于AVR的片子,有可能会麻烦点,如果有人把熔丝位搞错了把ISP位给锁了那就得用并行高压编程器来解锁了。
但都不会有报废或或者浪费芯片的问题出现的。

楼主:
我听实验员说,一旦按了加密(两个加密位都有效的话),用并行的12V才能擦除,5V的ISP擦除不了。我不去冒这个险了。再去找并行擦除器也费了点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实验员说,一旦按了加密(两个加密位都有效的话),用并行的12V才能擦除,5V的ISP擦除不了。我不去冒这个险了。再去找并行擦除器也费了点事。

有机会可以试验下哦~~~

网友:
Re: [原创] 申请加精 自行研发USB口AT89S51/52微型学习编程器

呵呵 很好 支持原创

网友:
Re: [原创] 申请加精 自行研发USB口AT89S51/52微型学习编程器

支持......路过看看

网友:
Re: [原创] 申请加精 自行研发USB口AT89S51/52微型学习编程器

還扣分?
什麽原因?

网友:
看看

第三低的撒各方面采辅导获奖牌很快。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三低的撒各方面采辅导获奖牌很快。

网友:
Re: [原创] 申请加精 自行研发USB口AT89S51/52微型学习编程器

好东西,我要下

网友:
Re: [原创] 申请加精 自行研发USB口AT89S51/52微型学习编程器

感谢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
Re: [原创] 申请加精 自行研发USB口AT89S51/52微型学习编程器

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