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好心人帮我改下程序不对(程序是转载)~~先谢了~!

楼主:
简单计算器  加减乘除  采用4×4键盘,分别表示0~9、+、-、×、/ 、=和清零键CL
http://b13.photo.store.qq.com/ht ... 37a452545bcbb7a0b86
#include
#include
#define led8 XBYTE[0x80ff]      //51外部16位存储器寻址地址,此处用来通过
#define led7 XBYTE[0x40ff]      //锁存器向数码管输出段选和位选数据
#define led6 XBYTE[0x20ff]
#define led5 XBYTE[0x10ff]
#define led4 XBYTE[0x08ff]
#define led3 XBYTE[0x04ff]
#define led2 XBYTE[0x02ff]
#define led1 XBYTE[0x01ff]

unsigned char code tab[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段选码表
    long value1,value2,result;
    bit s;
    int keyt;
int key1;
/*****************************************************
函数名称:getkey()
作用:扫描键盘并获得键值,利用反选法扫描键盘
*****************************************************/
void delay()
{
        int i;
        for(i=0;i<10;i++);
}

int getkey()
{        int key=0;
    P3=0xfe;
    P1=0xff;
    while(P1!=0xff)     //行扫描有低电平信号出现
    {
        switch(P1)      //则在P1口全输出高电平的情况下进行列扫描
        {
            case 0xfe:key=7;break;  //得出键值
            case 0xfd:key=8;break;
            case 0xfb:key=9;break;
            case 0xf7:key=14;break;
        }
    }
    if(key) return(key);
    P3=0xfd;
    P1=0xff;
    while(P1!=0xff)
    {
        switch(P1)
        {
            case 0xfe:key=4;break;
            case 0xfd:key=5;break;
            case 0xfb:key=6;break;
            case 0xf7:key=13;break;
        }
    }
    if(key) return(key);
    P3=0xfb;
    P1=0xff;
    while(P1!=0xff)
    {
        switch(P1)
        {
            case 0xfe:key=1;break;
            case 0xfd:key=2;break;
            case 0xfb:key=3;break;
            case 0xf7:key=12;break;
        }
    }
        if(key) return(key);
    P3=0xf7;
    P1=0xff;
    while(P1!=0xff)
    {
        switch(P1)
        {
            case 0xfe:key=16;break;
            case 0xfd:key=10;break;
            case 0xfb:key=15;break;
            case 0xf7:key=11;break;
        }
    }
    return(key);
}
/****************************************************************
函数名称:display()
功能:动态显示任意999999以内的十进制整数,同时监测键盘
****************************************************************/
void display(long value)
{   int neg=0,tempkey=0;        //neg代表是否为负值
    int k[6]={0};
    if(value<0) {value=-value;neg=1;}
    k[5]=value/100000;          //分解整数各位
    k[4]=(value/10000)%10;
    k[3]=(value/1000)%10;
    k[2]=(value/100)%10;
    k[1]=(value/10)%10;
    k[0]=value%10;
    while(1)                //分别显示各位
    {
    if(value>=100000)
        led3=tab[k[5]];
                delay();
    if(value>=10000)
        led4=tab[k[4]];
                delay();
    if(value>=1000)
        led5=tab[k[3]];
                delay();
    if(value>=100)
        led6=tab[k[2]];
                delay();
    if(value>=10)
        led7=tab[k[1]];
                delay();
    led8=tab[k[0]];
    if(neg==1) led1=tab[10];
    tempkey=getkey();
    if(tempkey!=0) {key1=tempkey;break;}     //有键按下,则退出循环向下执行
    }
    neg=0;
}
/***********************************************************
主函数:main()
功能:进行接收数据和命令,完成计算器计算流程
注:key=1~9分别表示按键数字1~8,key=10表示按键数字0,key=11~16
分别代表计算器功能键"+" "-" "*" "/" "=" "CE"(清零)
***********************************************************/
main()
{
    key1=0;
//读入初值
reset1: s=0;        //s代表是否有"上一次计算结果"
reset:  value1=result=0;

read:   if(key1<11&&key1>0)           //非功能键,则从低到高依次读入整数的每一位
    {
        value1=value1*10+key1;
        display(value1);
            if(key1==16)    goto reset1;    //任何情况下有"="按下便得出结果,返回
        goto read;
    }
    if(key1<16&&key1>10)
    {
                if(s==0)
            {value2=value1;value1=0;keyt=key1;s=1;
            display(value2);
            if(key1==16)goto reset1;
            goto read;}         //把初值给被运算数

            //      else s=0;
    }

    if(keyt==11) result=value1+value2;   //功能键 +
    if(keyt==12) result=value2-value1;   //"-"
    if(keyt==13) result=value2*value1;   //"*"
    if(keyt==14) result=value2/value1;   //"/"
//  if(keyt==15)
    display(result);        //显示结果
    if(key1==16) goto reset1;
    value2=result;           //把结果赋给"上次运算结果",以备继续运算
    goto res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