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结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
新的PN结两端有电压吗?(从理论上来解释,而不是从实际测量的角度)
用导线将两端连接起来有电流流过吗?
谢谢!

网友:

新的PN结两端有电压吗?

看的不是很明白,LZ能再说得清楚一点吗???

网友:
PN结和(PN)结型二极管是两个概念

PN结和(PN)结型二极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PN结上有电压,由于多子浓度差异,使电子和空穴向相反方向扩散,从而在结合处形成所谓耗尽层,形成了抑制扩散的电场.直至平衡,如此形成了PN结.
PN结是二极管的基础部分,但不是二极管的全部,所谓正向压降只是破坏上述平衡条件,从而加强多子扩散的过程.

PN结是理解二极管原理的关键原理部分,但不是二极管的全部,而是PN两区结合的派生产物.请注意P区和N区在各自"边境地区"因扩散而失去各自"多子"的同时,区内也会形成相应的电场分布.可以画一下这个分布,可以看出二极管两端的电位差(电压)应该是0.当然用导线连接也不会有电流

虽然有"二极管就是个PN结"的讲法,但那是不准确的.

网友:

哦,原来如此,基础没学好,补习一下

网友:
PN结本身,就这么短接是没有输出的,当受激发时倒是会有点电压出来,
如果加上电源,PN结势垒就会像个鼓足了气的轮胎那样可以阻断电源的电压。

网友:
某些情况下可以有电压,例如有光照到PN结上时。
太阳能电池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