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直流恒流源键盘模块设计

楼主:
硬件电路设计(4*4矩阵式键盘及其接口设计、键输入电路
软件设计键扫描、去抖动、键识别及处理程序
主要技术指标:
1键盘包括0-9数字键、“确认”、“取消”、“∧”和“∨”键等功能键
2A/D转换器采用16位高精度、低功耗串行A/D转换器
3D/A转换器采用12位高精度、低功耗串行D/A转换器
4、最小步进电流值1mA
5、输出电压范围为0V24 V
6、纹波电流≤0.2mA
7、输出电流变化的绝对值≤输出电流值的0.1%+1mA

网友:
Re: [求助] 数控直流恒流源键盘模块设计

我做过这个,不过AD DA都是8位的,

网友:
Re: [求助] 数控直流恒流源键盘模块设计

键盘模块 放在定时器里面定时扫描就可以了 一般矩阵键盘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求数控直流恒流源键盘模块设计

引用 楼主:
硬件电路设计(4*4矩阵式键盘及其接口设计、键输入电路)
软件设计(键扫描、去抖动、键识别及处理程序)
主要技术指标:
1、键盘包括0-9数字键、“确认”、“取消”、“∧”和“∨”键等功能键
2、A/D转换器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