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进行PCB布局?

楼主:
我初学99 SE ,不知道怎样进行PCB布局,请大虾给个经验,在网上找到的多是布线经验

网友:
Re: [求助] 怎么样进行PCB布局?

本人亦對此甚感興趣

网友:
Re: [求助] 怎么样进行PCB布局?

有必要买本书,或则到旧书市场买大学的教科书。因为教科书还是比网上的PDF好点,可以再受伤翻

网友:
Re: [求助] 怎么样进行PCB布局?

这个 我也不知道的 不好意思哦~!~! 但是帮顶!@

网友:
Re: [求助] 怎么样进行PCB布局?

如果对自动布局不满意,就手工拖着调整好了,很容易的

网友:
能否告诉俺,手工步局要注意些什么吗?

网友:
个人感觉,手工布局要比自动布局更好,倒是可以在自动布线的时候用一下工具的,布局时要先把器件相关的阻容之类的东东摆在一块,电源之类的要在大致一个区域,但要考虑散热问题,再就是在多层板的时候还得注意电源的分布情况。

网友:
看看书籍就好了,再实践一下!!

网友:
我用的是DXP2004,99没用过,自己买本书,多练练就好了。
我也好久没有画了,都有点忘记了。等忙完这段时间得在练一练了。

网友:
看来你们都还没有到达一定的境界啊~

网友:
使用99se在PCB中的布局

使用99se,在PCB中布局如果用自动布局,布局时间要很长,且布局很不理想。一般采用手工布局。手工布局的方法是,先把中心元器件(如集成电路、三极管等)放在合适位置,再根据电气关系把其他元件放在相关位置,在放置元件时会出现一个绿点,引导你把元件放在相关位置,在开始的时候不能按照绿点引导去放,在元件放完后进行调整时可以按照绿点引导去移动元件,要通过空格键不断调整元件的方向,尽量使连线减少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