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三端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路

楼主:
如图:
请问TRIAC能不能被可靠触发?
还有,脉冲低电平持续时间T应该怎么选择?

为什么感觉这个版块的人气总是上不去呢:o
大家都出来讨论讨论

网友:
Re: [讨论] 一个关于三端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路

请问图在哪里啊

网友:
Re: [讨论] 一个关于三端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路

图呢???别说在你电脑里啊....:Q :L

网友:
图还真在我电脑里:L

:L :L ,图还真在我电脑里:L

是这样的,最近想DIY个电子开关,接线采用单线制,阻容降压,用窄脉冲触发可控硅,
这样控制白炽灯等阻性负载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控制节能灯,日光灯行不行。
好像节能灯日光节都是感性负载吧?用窄脉冲能不能可靠触发可控硅呢?
(只控制亮/灭,不调光)

网友:
Re: [讨论] 一个关于三端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路

对白炽灯和节能灯不熟悉,帮不上忙,期待王老大指教

网友:
Re: [讨论] 一个关于三端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路

自己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