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肯定有你不知道的东西

楼主:
1.腋窝的毛孔一个可以张好几根腋毛
2.苍蝇其实吃起来是有点甜的
3.鼻涕就是痰
4.橘子类的水果,母的比较好吃,母的就是pg那儿是个圈儿而不是个点儿
5.天冷的时候,出门前有手指横着在鼻子下面搓一搓,可以预防感冒
6.上厕所时看书 记得特别牢
7.两个手背贴在一起 使劲蹭一蹭 闻闻 是臭的
8.<<一闪一闪亮晶晶>>和<<字母歌>>其实是一样的旋律的,不信你唱出来:
  "一闪一闪亮晶晶" ,"ABCDEFG"...... 嘿嘿 是一样的吧
9.baby的第一泡屎是绿色的
10.如果喷嚏打得太用力,你有机会将自己的眼球喷出来
11.膝盖不弯就跳不起来
12.人的脸的样子,是由最初的消化系统形成的
13.娃哈哈矿泉水的瓶盖上有15个齿,瓶身有8圈螺纹,瓶口3圈
14.出门是随时在包包里面带一节小的干电池,如果你的裙子带静电的话把电池的正极在裙子上面擦几下就可以去掉静电了,另外,屁股后面拖根铁链可以防静电
15.男人的第一次不是给了左手就是右手
16.透明的鼻涕是冻着了导致感冒。。。
  青绿的鼻涕是病毒性感冒。。。
17.只有人和马有处女膜
18.男人尿尿的时候不敢咳嗽
19.希特勒他老妈本来想把他给堕胎的
20.头被直接砍掉,脖子上血管的血至少可以喷两三米高;
  以前以为上吊死是很痛苦的,其实不是的。脖子被勒住一会大脑缺氧,人就会没感觉,只是死后会大小便失禁不太雅观,影响自杀这一优美的艺术行为。
21.用手指按住人中可以把喷嚏憋回去
22.女狗狗也有大姨妈
23.甲虫里,很多种类交尾后,公的会把母的子宫毁掉
24.藏敖一生认一个主人是因为智商低
25.三种颜色的猫一定是母的
26.印度阿三其实算白种人
27.动物也有同性恋
28.海象会偶尔强暴企鹅
29.一直盯着手心看,手心会发热
30.不管多大的纸,最多只能对折9次
31.用手机拨打该机号码,会提示说该用户正在通话中,但是可以发短信
32.坚持4周的时间便可以养成或者改变一个习惯
33.灯泡不能塞进嘴里 会拿不出来
34.熊猫是需要组织看A片的
35.金鱼的记忆只有七秒~7秒之后金鱼面对的又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把金鱼放回河里,三代之后就会变成普通的鲤鱼
36.大象跳不起来
37.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根据《圣经 创世纪 1:20-22》,先有鸡
38.果丹皮的原料是胡萝卜
39.翅膀的膀和膀胱的膀其实是一个字
40.口臭大多由于舌头上的舌苔没有清理干净
41.鱼香肉丝里面是没有鱼的
42. 当你养的蟒蛇不再进食
  不再盘睡
  而是笔直躺在你的身边睡
  快把它处理掉吧
  它是在用自己的身体测量能不能把你直接吞下去
43. 猪撒一次尿可以撒5分钟
  马是一边走一边拉屎的
44.指着高处对某人说“快看”,某人顺着看上去时嘴巴会张开
45.味精放在啤酒里 其效用类似春药
46.女孩子来大姨妈的时候,摸摸泡豆子的水~~~水就会变成红色
47.冬天剃光头 然后在头顶抹上润滑油 可以防头顶积雪
48.一次性吞下20毫升艾滋病患者的唾液会被hiv病毒感染
49.脑白金只比王老吉多一味药
50.纽约皇后区forest hills的路标牌挂倒了,至今没有正过来

网友:
帮你补充: 里面肯定有你不知道的东西

1.没有一张纸可对折超过9次

  2.根据统计每年骡子所杀的人比飞机失事所死的人还多

  3.人睡觉比坐着看电视所消耗的卡路里还多

  4.第一种有条形码的对象是香口胶

  5.Wright’s Brother发明飞机后第一次试飞的路程比一架波音747飞机的飞机翼还短

  6.1987年,美国一间航空公司将每个头等机位的飞机餐减少一粒橄榄后,节省了约35万港元

  7.很多人每朝起来都喝一杯咖啡提神,但其实一个苹果比一杯咖啡还有效

  8.你的家中多数尘埃都是你的死皮

  9.洋娃娃Barbie 全名是Barabra Millicent Roberts

  10.希特勒的妈妈在怀有希特勒时曾认真地考虑堕胎,不过被医说服,结果把他生下来

  11.玛丽莲.梦露有6只脚趾

  12.电影里,ET的脚步声是由一位工作人员用手将o者o里榨烂

  13.珍珠在醋中会溶

  14.登寻找情人广告中,有35%是已婚人士

  15.你有可能将一只牛拉上楼梯,但牛是不懂下楼梯的

  16.猪不能仰头望天空

  17.‘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 可以用尽26个字母

  18.鸭的叫声是不会有回音的,暂时没有人知何解

  19.蜗牛可不吃东西睡3年

  20.著名影星Tommy Lee Jones与美国副总统曾经是哈佛大学同房

  21.如果一个月中,第一天是星期日,那个月便出现黑色星期五

  22.把石头放在微波炉中加热会爆炸

  23.1,111,111 x 1,111,111 = 1234567654321

  24.唯一一个有15英文字母而又不会重复是的英文字’uncopyrightable’

  25.猫可发出超过100个音,狗却只能发10个音

  26.愈黑的环境下,猫的排尿次数会增加

  27.将一个硬币向上抛1000次,字向上的次数是495次,不是500次,因为公较重

  28.根据牛顿字典世界上最长的英文字是'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coniosis’

  29.人体的胃每2个星期便会更新一次分泌物,否则它会自我消化

  30.可乐原是绿色的

  31.夏威夷文只得12个字母

  32.走路上班的人最高比率的省是阿拉斯加

  33.如果Barbie是人类,她是身形是39-23-33

  34.美国平均每小时在空中的人有61000人

  35.只有一种食物不会变坏:蜜糖

  36.在加勒比海附近有一种蚝是会爬榭的

  37.世界上最年轻的父母在1910年出现,一个8岁及另一个9岁的中国人

  38.人顃的鼻及耳是毕生都不断长大

  39.日本有一种正方形的西瓜,为的是方便收藏

  40.海星有8只眼,每只脚都有一只

  41.有些昆虫的眼是有毛

  42.一条长颈鹿的舌头有2尺长

  43.大象可用头来站立

  44.蚂蚁早上醒来会抓痒

  45.伟大发明家爱迪生是怕黑的

  46.世上最老的金鱼是41岁,名叫Fred

  47.爱因斯坦9岁时不能流利说话,他妈妈曾经一度以为他是弱智

  48.阿拉伯的女人可以因为丈夫不为她倒咖啡而提出离婚

  49.只有55%的美国人知道太阳是一个星体

  50.多数唇膏是有鱼鳞的

  51.长颈鹿没办法咳嗽

  52.猫头鹰是唯一能够分辨?#123;色的鸟类

  53.一只鲸鱼一分钟心跳只有九下

  54.我们喝到肚子里头的水已经有三亿岁了

  55.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可以放大缩小自己的鼻孔

  56.一只牡蛎的性别会由男变女,此后一生中还会变个几次

  57.根据一项1845年由英国通过的法律,自杀是非常严重的罪,最重可以处以吊死的极刑

  58.在太空中航天员是没办法哭的,因为没有地心引力,眼泪流不出来

  59.一只变色龙的舌头是它自己身体的两倍长

  60.最常用牙签的人是美国人

  61.一个正常人的眼部肌肉一天平均要动上一万到一万五千次

  62.大象死后还会保持站立姿势

  63.有些昆虫没有头还可以再活上一年

  64.达芬奇光是画蒙那丽莎的嘴唇就花上十二年

  65.玻璃破掉时,玻璃碎片的时速最高可达每小时三千英哩

  66.乳牛听音乐时可以供应更多牛奶

  67.下午摘下的玫瑰比清晨摘下的玫瑰更能持久不枯萎

  68.虎鲨的胚胎在母亲的子宫里需经过激烈的搏斗,胜利者就是可以活着出生的小虎鲨

  69.一只70磅的章鱼可以穿过一个仅一枚银币大小的洞,因为他们没有脊椎

  70.印尼竹节虫是全世界最大的昆虫,有些光是身长就有一呎长

  71.其实,河马跑得比人快

  72.降落伞的发明人把第一次乘坐降落伞的机会让给了一只狗

  73.一只日本大螃蟹可能长达12呎

  74.刚出生的小火鸡要有爸爸妈妈教导如何吃东西,不然会饿死

  75.一只鲨鱼可以侦测到水中仅百万分之一含量的血液

  76.桑巴舞的森巴原来的意思是一起磨肚脐吧

  77.小孩子在春天长得比较快

  78.蝙蝠是唯一能飞的哺乳动物

  79.一只毛虫身上有超过两千条的肌肉

  80.人的心脏可以产生把血液喷出三十尺高的压力

  81.公的合掌螳螂头还在身体上的时候没办法交配,所以,母的合掌螳螂在进行交配之前,先要把雄的头砍掉

  82.虾米的心脏在头部

  83.你永远不可能用你的舌头舔到你的手肘

  84.世界人口50%的人从来都没有接过电话

  85.老鼠和马不能呕吐

  86."Sixth Sick Sheik's Sixth Sheep's Sick "是英文中最难以发言的一个句子

  87.打喷嚏过于强劲了,会导致胸腔破裂,但是如果你想要将这个喷嚏强行忍住,却会导致你头或者是脖子中某个血管的破裂

  88.如果你打电话超过一个小时,那么你耳朵里的耳屎会增加大概700倍左右

  89.打火机是比火柴更早发明出来的

  90.据说,在你睡觉的时候,在你不知不觉中,你会吃入七十多种虫子和十多只蜘蛛

  91.人类全身上下,最强韧有力的肌肉,竟是舌头

  92.张开眼睛打喷嚏是不可能的

  93.憋气自杀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94.每一次你舔一张邮票的背胶,你就吸收了十分之一卡路里

  95.右撇子平均比左撇子多活九年

  96.鱼无法伸出它们的舌头

  97.北极熊都是左撇子

  98.鸵鸟的眼睛比脑袋大

  99.海星至今还没演化出脑

  100.跳蚤可以跳过它们350倍身长的距离,相当于一个人跳过一个美式足球场

网友:

真长知识...多来点啊

网友:

44.指着高处对某人说“快看”,某人顺着看上去时嘴巴会张开

刚在办公室里找同事做实验,好像果然如此..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