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电定位的设计,求助

楼主:
现在需要做一个设计。,关于无线定位的(不通过GPS),现在我已经有一个接收器和一个发射器,接收器的频率倒5MHZ-500mhz,要求的演示结果是在室内环境下将接收器连在电脑上,然后将发射器放在一定距离的位置发射器发射信号之后,观察接收器所连电脑上信号的变化来确认发射器位置,接收器是通过rs485连接的电脑,有高手请教吗?

网友:
Re: [求助] 关于无线电定位的设计,求助

过去有这类军事体育项目(那时候凭耳机听来判断),根据工作频率采用不同的定向天线,例如中短波业余调幅段使用磁性(棒)天线,更高频率使用时用环状天线等等,你提的这样宽的频率范围,涵盖了从短波高端经VHF到UHF,好像难度会大一些。
这里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供你参考:第一,天线的增益特性要好,这是定向的基础;第二就是方法了,适当地选取与射频信号强度对应的信号取样位置,例如简单的接收机可以取自检波输出,外差式接收机可以在对应AGC电压的位置采样。这些信号一般需要一定的隔离和滤波再进入AD变换,和后面的处理器(因为要求从RS485连接)。其中的设计要取决于你的收发信机的具体情况了。

重复一下这里所说的两点:一个是天线的方向性要强;二是确定取样点。
再补充一点,就是接收机必须是可移动的,以便逐步逼近这个发射点。
具体问题需要你提供进一步的详细要求。

网友:
Re: [求助] 关于无线电定位的设计,求助

关键技术:1、在无线电微波环境的自动识别
          2、确定采样平率

网友:
Re: [求助] 关于无线电定位的设计,求助

具体补充:如果有兴趣到这个站上看看,
http://www.chinaardf.com/index.asp
希望适合你。

网友:
学习啦!有用的好东西啊!

网友:
哈哈,加油啊  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一起来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可以实现的,冒似一个RFid的方案子,好象CC2500这个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通过RSSI判断

网友:
一个发一个收实现定位是不容易的

无线电定位一般都是两点或者3点才能定位,就一个发一个收是不能实现定位的。无线电测距一种方法是相位检测法测距,另一种是场强测距法。场强测距法误差较大。一发一收只能采用无线电测向法来判断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对点的测距的一般上可以用信强指示来做,但这个值会与你的天线的方向测试硬体的性能一致性等有很大的关系,所以
要做出精确的计算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