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开关柜的结构、型号及选用

楼主:
1.开关柜的型号识别
      机电部于1983年制定了JB/DQ4085开关柜型号编制办法的部标。自此以后开发的新产品按此规定编制型号,使型号管理走上科学化。
     开关柜的型号有二种:一种叫产品型号,用字母来代表产品名称、结构特征、使用场所、设计顺序号(由行业归口部门认定颁发)、额定电压和改进代号等表征。另一种叫全型号,由产品型号再后加具体规格、参数、环境特征代号等组成。产品型号构成如下:
      从左到右分别用①②③④⑤⑥代表上面的6个□,这6个□各代表的含义分别为:
      ①产品名称;②结构特征;③使用场所;④设计系列序号;⑤额定电压KV;⑥改进代号。如XGN2-12(Z)中各项代表的意义为:X-箱型高压开关柜、G-固定、N-户内、2-设计序号、12-12KV、(Z)-断路器型号(真空)。而其中的①②③位符号意义如下表:
     ①产品名称②结构特点③使用场所固定式移开式户内用户外用GYNW箱式开关柜XXGXYXGN、XYN间隔式开关柜JJYJYN铠装式开关柜KKGKYKGN、KYN
    2.开关柜结构简介
     常见的几种真空开关柜结构是:
    1)半封闭式固定真空开关拒GG-1A(F)Z型
    2)箱式固定真空开关柜
    a.XGN-10(Z)型开关柜。引下线从母线室出来,经过GN30型旋转隔离开关联到真空断路器的上接线端,下接线端通过电流互感器连至下旋转隔离开关GN30,进入电缆室。
     断路器多用分体式的,如ZN28A(有的厂家改用整体式开关),这是目前最广泛使用的型柜。
    b.GGX2--10(即XGN66-10)型开关拒。该柜的主要特点是采用了"同轴旋转多路间歇传动机构",转动一根转轴即可操纵3~4路拉杆,按照固定的程序带动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先后动作,自然构成开关与开关之间的联锁关系,程序绝不会错乱。该机构由开关柜的辅件手柄插入方孔内旋转操作。
     3)间隔式手车开关拒JYN□一10
     间隔式手车开关柜在结构上分为四个小室:仪表室、断路器手车室、母线室和电缆室。四个小室之间有板封隔,隔板大都采用接地金属板,唯断路器手车插头套管附近采用绝缘材料板以解决对地绝缘问题,正因为如此才被称为间隔式开关拒。
     4)铠装式真空手车柜KYN□-10型
    铠装式乃是由间隔式发展而来的,结构类似,但全部隔板均为接地金属板,安全性更高。操动机构既可用电磁式(CD17),也可用弹簧机构(CT17或CT19)。
     5)中置式铠装手车柜
   这也是移开式真空柜的一种,是为改善落地式手车柜的某些问题而演化出来的。
中置的出发点是降低断路器对地面的高度,将地面上的导轨移到中间隔层上,断路器隔离插头中心线对中问题较易保证,小车重量也大大减轻,断路器小车的互换性也较好。中置式手车柜采用价格较贵的整体绝缘模压件全封闭式整体式真空断路器(例如ABB公司的WX型)或半封闭式真空断路器(如东芝公司的VK型),加上柜体的工艺复杂,要求精度高,因此价格十分昂贵。

     3.真空开关柜的选用

     变电站和配电所中,要完成接受和向不同用户配送电能任务,须有一次主回路系统,它由不同功能单元的组合来实现,每个功能单元通常由1或2面开关柜构成。这里介绍若干注意事项,供用户在开关柜选型和设计时参考。
    1)主结线方案
    每一种开关柜,安装使用说明书都获有各种一次主结线方案及其编号的表格。用户须根据进电和送电的具体情况,在该表格上选用若干个标准结线方案,将它们组合起来,构成一次线路系统图和一次系统排列图。
    按照主结线方案的功能大致可划分成:电缆进出线、架空进出线、左右联络、计量、保护、站用变等单元。
    对于移开式开关柜,可移出部件通常有:断路器手车、隔离手车、电压互感器手车、站用变手车、避雷器手车、计量手车、接地手车等,其功能多在手车上体现。
    2)常用的主母线系统
    单母线系统是最简单的一种。投资省,操作方便、清晰,便于扩建,但当母线或母线侧隔离开关检修时,全部要停电;而当某路出现断路器故障时,该回路亦只得停电,供电可靠性较低。
      单母线分段,它比前一种稍有改善,保留了简单、经济、方便的优点,而且一段母线或母线隔离开关故障时,不至于全站长时间地停电;对重要用户可在I、Ⅱ段各供一回出线,提高可靠性。
     单母线(分段或不分段)加旁路母线,结构上稍为复杂一些,通常须加后柜(深600mm)。供电可靠性增加了,但投资也相应增加些。
    3)柜内一次电器元件的型号和规格
    一次方案排列图中,通常标明每一个柜体内一次回路所用元件的型号和规格,为生产厂家的采购备料工作提供方便。但是,各类电气元件的型式、安装结构对整柜主回路的布局影响程度不一样,有的几乎无影响(如主母线、引下母线、熔断器、接地开关、避雷器等),有的影响很大(如断路器、上下隔离开关),须分别对待。
    对于断路器,它是个主要元器件,用户精心挑选可以理解。但选断路器时不能脱离开关拒型号,原因是并非所有型号断路器都能够装置于任何型号的开关柜中。
    对于隔离开关,它对柜内母线走向有很大影响,而且本身花样很多--平装式得墙式、闸刀式版转式、不同电流规格,需考虑隔离断口的方向,还需考虑配用操动机构的安装位置、它与断路器的联锁等。
  对电流互感器主要考虑二点:①互感器接线端方向的变化有时会使走线更简捷;②货源采购便利,以节省购运时间。
     4)开关柜的小电流、大电流规格
    某些较成熟的开关柜,设计过程中将小电流规格(600A以下)和大电流规格(2000至3150A)同时考虑,体现为主母线安装位置互相符合,可以串接在一起。小电流规格的主母线通常用一根铜排,而大电流的则用2~3根铜排,经过统一考虑的主母线连接就不会出现麻烦。
     5)开关柜的宽度
    大电流规格的柜体宽度通常比小电流柜的宽一些(约宽100~200mm),深度都一样。还有,产品说明书上的柜体宽度仅指角钢骨架的宽度,不包括柜体侧面封板的厚度;而且有的柜体只带一侧封板,而有的柜体左右两侧都有。因此考虑并柜横向尺寸时,务须计及这些厚度。
    6)电缆沟的位置
     有些型号的开关柜电缆只能从柜体底面的后半部分出线,而有的却只能在前半部出线;某些型号的柜体既有前半部出线,也有后半部出线的方案。
     7)架空进出线
     当需要架空进出线方案时,开关柜都需加装后柜,由后柜顶上穿墙套管引进或送出。
     8)并柜的安装布置
     有些型号的开关柜有后门,要求不靠墙安装;有些无后门,只有后封板用螺钉拧上,不提出安装要求。但不管如何,优先推荐不靠墙的安装方式,这对维护检修\安装、测试都方便,对缩短停电时间,提高供电可靠率有好处。
     当开关柜数量多时,可分排两列,两列可面对面或背靠背布置。以面对面方式较好,视界阔,巡视较方便。两列开关柜之间如需用高压母线桥联接时,必须给出准确的安装平面图,以便生产厂家确定母线桥的连接长度,有时需现场度量。
    9)柜间联锁
     功能单元中,多数在一个柜体内完成功能,有的功能单元却需在二个柜体之间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某些防误联锁需在两个柜体内联合实施,这往往比较麻烦。如果该两柜紧紧相邻,虽然复杂程度大一些,尚有可能采用机械传动的联锁方式;如果两柜隔得远了,就只能采用机械程序锁或电磁锁的办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