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雷击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
发电机雷击故障及解决方法
概述: 根据广播电视总局“高质量,不间断,既经济,又安全。”的规定。在奥运会期间,为保证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的正常播出。在出现各种恶劣、复杂情况,导致市电无法正常供电时,应根据应急预案要求迅速开启发电机以保障设备正常的电力供应。2008年 8月12日,沂蒙山区发生雷雨交加的强降雨,在市电供应出现异常情况后,值班人员按规定开启发电机。在此后运行期间120KW斯太尔发电机遭遇雷击而损坏。在开启另外一台200KW斯太尔发电机继续提供电力后,对120KW发电机进行了紧急抢修,及时恢复了120KW发电机的正常工作状态。现把对斯太尔120KW发电机进行紧急抢修过程中的故障现象、故障分析以及抢修过程和采取措施逐一介绍。 故障现象: 120KW斯太尔发电机在遭受雷击后,额定运行转速突然降低(高于怠速);周率表表头指示58Hz ,三相输出电压较低且不稳定,在70V~80V之间摆动。 故障排除过程: 通过对120KW斯太尔发电机接线线路查找、核对画出其简化控制线路图如图一所示。调整面板上的电压校准电位器,不起作用;这只电位器从外表上看没有雷击的痕迹,测量电压校准电位器两端阻值为2.7KΩ在正常范围。考虑到上次发电机故障,导致三相输出电压不稳定,更换转速控制器后恢复正常,因而也怀疑是否也为转速控制器被击坏所致。从厂家快递来该转速控制器(型号为:FESC1000A),更换后,调整面板上的电压校准电位器,仍不起作用,在运行状态下把转速控制器的转速调整(周率)从58Hz调整至50KHz,此时发电机转速更低,几乎接近怠速状态,调整电压校准电位器,仍不起作用;因为转速控制器的⑤ 、⑥两脚有打过火的痕迹,进而检查⑤ 、⑥两脚相关线路,经检查⑤ 、⑥两脚接转速脉冲检测感应头,拆下后检查没有发现异常。考虑到更换转速控制器前、后测量电压校准电位器均不起作用而转速调整(周率)均起作用,第二次再测量电压校准电位器时,发现电位器两端阻值虽为2.7KΩ,但电位器对中心抽头之间都没有阻值,怀疑电位器与中心抽头之间雷击开路,拆下电压调节电位器后检查时,果然发现中心抽头刷片击断开路。 采取措施: 因库中没有此型号的电位器,就用RX—2W 3.3KΩ普通电位器代换(此电位器的代换品阻值不宜过大,否则转速调整太灵敏,转速调整范围太大),代换后发电机恢复正常,面板上的转速调整(周率)及电压校准电位器,均起作用,输出电压和转速调整(周率)可调整。因在检修过程中对调整面板上的转速调整(周率)及电压校准电位器均调整过,必须对周率校准(转速调整)及电压校准重新校正,用数字式钳流表测量电压频率,首先在市电上进行测量,测量结果是0.05KHz稳定不变,说明此钳流表还是没有误差的。开启斯太尔发电机,进入额定运行状态后,用数字式钳流表测量其频率,使其频率稳定在50Hz上,然后再看周率表头,果然频率不在50Hz位置上,调整转速调整(周率)电位器(图中的RW电位器),使其指示在50Hz上,这样周率表头基本上已校准,调整电压校准电位器使三相电输出为400V, 加上用电负载,完全满足正常运行的需要。 故障分析: 调整面板上的电压校准电位器中心抽头刷片开路,导致交流三相380V电压输出取样失常,失常的取样电压控制了输出电压的正常输出。从周率表头内部线路图中(如图二所示)可以发现频率指示表的指数取决于交流三相380V电压,在输出电压失常时,转速就会出现不正常状态,进而导致周率取样不正常;在更换一只3.3K的碳膜电位器,调整电压校准电位器,发电机输出电压恢复正常;周率校准(转速调整)也恢复正常。把更换下来转速控制器重新上机试验,发电机也能正常工作,充分说明分析正确。 总结: 这次雷电击坏电压调整电位器,虽然没有在电压调整电位器附近留下明显的雷击痕迹,损伤点在电位器内部,也应引起注意。应用万用表测量检查时不应只检查电位器两端的阻值,也应检查电位器两端与中心抽头之间是否开路,虽然损坏器件不多,但故障现象却较为复杂,很容易引起检修者的错觉。这是以后处理类似故障值得借鉴的地方。  另外注意:发电机怠速运行时,频率表指示为零;电压表指示在150V左右;发电机额定状态下正常运行时,频率表指示为50Hz;电压表指示在40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