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一个关于计数器的选择题

楼主:
一个5 位的二进制加计数器,由00000 状态开始,经过75 个时钟脉冲后,
此计数器的状态为:
(A)01011 (B)01100 (C)01010 (D)00111

我的理解是选A,因为5位二进制的话最高就是11111,那么再加1就会回到00000,则为32进制计数器,这样的话75-32-32=11,就是01011
但题目答案是C,也就是10,为何?

网友:
Re: [求助] 请教:问一个关于计数器的选择题

应该找那老师评理去

网友:
Re: [求助] 请教:问一个关于计数器的选择题

谢谢版主哦,又一次麻烦你了,再次感谢!

网友:
一个关于答案的选择题

(A)硬件未做好触发不可靠,有漏掉脉冲;
(B)电路走累了,偷懒少走一步;
(C)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把阿拉伯数字的写法改掉了;
(D)老师从难从严考学生,看能不能看出问题来。

网友:
??

我为啥没明白仙猫的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为啥没明白仙猫的意思呢?:(

哈哈,要不然他怎么叫仙猫呢???

这就叫风格

网友:
天哪,写得这么清楚还居然有人说不懂

:Q  :Q  :Q

计数器始于00000,楼主算出来经75 个脉冲后本该变到(A)01011 ,老师却偏偏给个答案是(C)01010,少1。
楼主不服义愤填膺,蓝眼睛狐狸没事瞎转悠,鼓动楼主找老师评理玩命去,于是俺在一旁劝架,仔细耐心科学严谨地分析原因,终于发现了4种可能(毋庸置疑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
(A)硬件未做好触发不可靠,有漏掉脉冲;——所以少触发一次。
(B)电路走累了,偷懒少走一步;——人能偷懒,电路就不能偷懒?
(C)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把阿拉伯数字的写法改掉了;——按照改动后的新写法,题里的“75 ”其实是七十四的意思。
(D)老师从难从严考学生,看能不能看出问题来。——老师存心写错答案然后观察,不吱声的肯定是差学生。

网友:
出题高手——非仙猫莫属

原来是“关于答案的选择题”,此A、B、C、D非彼A、B、C、D一一对应的解释啊
呵呵,鹅的反射弧那还真不是一般的长啊~~
同学们继续,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