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智能充电器设计,求助!

楼主:
谁有关于这个的资料给我一份吧,还有我不知道用51做还是用ACR做,还是用什么ICF做!

网友:

智能充电器建议使用avr来做 使用avr自带的ad就可以了 10位ad完全够用了 不过还是要你自己来做的

网友:

设计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智能充电器,首先要明确几个问题:

第一、是用于什么电池。由于各种电池对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的要求不同, 因此, 实现智能充电必须根据各种电池的自身要求来调整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的大小。

第二、充电电路的设计。可以用avr的来做。

第三、可选择充电器芯片,如MAX846A。

网友:


网友:
发现一篇论文  希望对你的设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