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于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的问题!1

楼主:
想问问各位大侠用单片来做电子密码锁的大概原理和需用的硬件有什么!!能给笨笨的小女子说说。谢谢!对用C语言来编程还有点陌生,学单片机的时候用的是汇编 惭愧啊 学得一般 C语言也学过一点皮毛 都比较马马虎虎的 指点一二不甚感激!/(ㄒoㄒ)/~~

网友:
Re: [求助] 关于基于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的问题!1

你想使用什么单片机啊 使用51单片机 必须要有:51单片机+eeprom 加上按键 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用数码管也是可以的
使用avr单片机也是可以的直接使用avr单片机+按键+数码管显示
这2种方案都可以使用我们论坛里面的diy活动中的板子 51零起点学习板和avr零起点学习板 程序可以探讨

网友:
Re: [求助] 关于基于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的问题!1

不过还是建议好好学习c语言

网友:
Re: [求助] 关于基于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的问题!1

网友:
Re: [求助] 关于基于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的问题!1

谢谢!!!!!我打算用51单片机来做!很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