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带你DIY】情人节礼物:各小组进展汇报帖

楼主:
大家都在做什么?大家每天都来汇报一下吧~~~

一方面可以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经验,一方面还可以收获许多不同的想法~~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带你DIY】情人节礼物:各小组进展汇报帖

一直都在自己看DSP和语音芯片的资料,我通过博客给我们组的每个成员都发了我的QQ,可是,只有一个组员和我联系上了。还请各位在次留言,告诉我们最新情况!如需要我们的话,QQ634796840联系!期待中……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带你DIY】情人节礼物:各小组进展汇报帖

哈哈,汇报进展,这样好点.大家可以相互了解.
我前段时间只是在学习DSP..感觉比单片机难点 主要是软件.特别是汇编.
我打算先用C编程,以后再用汇编优化.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在自己看DSP和语音芯片的资料,我通过博客给我们组的每个成员都发了我的QQ,可是,只有一个组员和我联系上了。还请各位在次留言,告诉我们最新情况!如需要我们的话,QQ634796840联系!期待中……

各小组组员安排~~~

1组:shicong、hamiltoncai、chich、青叶漂零、LOPOPO;
2组:Murray、sdjntl 、ccmj4708 、sxj0456、huanfeng00-11 ;
3组:njlianjian 、师傅等等我、xilinxue 、碧波汪洋;njust_wyh
4组:莫恩、蓝眼狐、austin301、qu888、kevinrobot;
5组:daicheng、HOHO、Michael_Fei、lovedata、dahaidh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汇报进展,这样好点.大家可以相互了解.
我前段时间只是在学习DSP..感觉比单片机难点 主要是软件.特别是汇编.
我打算先用C编程,以后再用汇编优化.

多多与山东小组组员沟通,期待着你们的作品哦,呵呵

网友:
莫恩博客的东东,转载来

基于TMS320F28027的语言录放模块的设计

文章介绍了这次活动中的关键模块(语音录放模块)的基本设计思路和整个系统的构架,通过一些实际参量的分析,计算,提高整个系统前期设计的可实现性,虽然这个模型还没有经过实际验证,相关的参考实例也比较少,但他经过了实际的计算,以及参考了一些实际的数据,同时考虑了较多的实际设计中会出现的问题,所以有一定参考意义.
系统模型:

系统由主控CPU(这里主要指我们手上的TMS320F2807的最小系统,包括电源电路)和四个必要的外围模块组成,语音信号调理电路用来采集语音信号并且放大,滤波,经DSP内部自带的AD转换后存储到串行的FLASH,flash的写入速度要比普通的EEPROM快多了,一般可以满足使用,TMS320F28027带有一个串行通讯口,可配置成SPI口,FLASH通过SPI口与DSP接口,放音的时候DSP读取FLASH里面的数据,并转换成PWM脉冲输出,经过语音滤波,放大后驱动喇叭发出声音,按键用来控制录音和放音.

下面要确定两个关键的参数

1. AD采样的频率多高,这个参数是个非常关键的参数,决定了设计是否可行,是否最优,采样率高了可能会出现存储速度来不及或者占用了很大的FLASH空间,缩短了录音时间,采样速度慢了会出现声音失真,同时播放的速度也要和采样的速度谐调,不然会造成放音速度过快或过慢的现象,都无法正常使用.参考了几种型号的语音芯片,其内部采样率在3K/s到10K/s之间,使用中发现一般7K的采样率就可以使采集的语音信号正常被还原.为了使声音圆滑,减少失真,同时满足存储,放音速度,可以采用20K/s的采样率,该速度对于DSP的自动AD来说可以轻松实现,且为12BIT,AD采样结果以16BIT形式存储.
2. flash的大小,由于flash的集成度高,所以容量一般做得比较大,为了延长录音时间,使系统具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可以使用SST25VF016B,该flash芯片具有2Mbyte的存储空间,当系统采样速率为20K/s时(16BIT存储),可以连续录音50S左右的时间.

模块电路设计:

1. 语音信号调理电路

这是我以前做的一个东西上的电路,电路中的运放可以改成LM358,很容易购买。麦克风的语音信号被放大50倍左右,电路具有一定的滤波作用。

2. 串行FLASH接口电路

这个就按芯片手册上提供的典型接法连接

3. 语音滤波驱动电路

LM386是专门的语音功率放大芯片,使用该芯片可以使设计简化,减少连线。前面的阻容滤波器用来滤除PWM波中的高频成分。

制作中需要注意的是,放音的PWM信号要和采样频率相同,这样才能正常还原.至于AD,SPI,PWM的使用方法可以参照TI的2807的例程进行修改,然后根据自己所需要的功能编写软件,比如需要分段录音,可以用一段专门的FLASH空间来记录各个段的起始地址,然后根据按键选择的语音段找到其对应的起始地址,读对应地址的数据播放语音。

备注:由于时间仓促,先写这么多,给大家提提意见和建议(特别是需要改进的地方),给参加活动的朋友提供设计的参考。以后有空再往上加,感谢一下EEWORLD开展了这次对我们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感谢合众达提供了这次活动的开发工具。文中的一些内容参考了网上的设计,所以也要感谢原作者,谢谢。
(未完待续)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带你DIY】情人节礼物:各小组进展汇报帖

俺这段时间收集了不少diy方面的资料,目前只是理论学习阶段!我们组的人也很少上QQ,没太多的交流,前段时间看了视频课程,画了dsp和语音芯片的原理图,这段时间在看软件方面,感觉软件还是有点难啊!继续加油!希望我们组的人多上QQ交流!莫恩兄好迅速哦

网友:
在网上找了不少资料,消化学习中,但是到现在还没找到组织急啊,急切呼唤南京1组的成员们,偶的QQ:51738708,msn:njust_wyh@hotmail.com,期待zhong~~~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带你DIY】情人节礼物:各小组进展汇报帖

搞了一点,断断续续的,时间不是很充裕,所以我用语音模块做的,现在录音放音已经基本差不多了,我们组的加我QQ344450198     可以相互学习一下,验证中注明是参加这次活动和我同组的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带你DIY】情人节礼物:各小组进展汇报帖

元件到齐了.可以着手试验了.使用录放音集成电路方案.
语音集成电路是IDS1700系列的.
人体接近开关由BISS0001加热释放检测传感器RE200B.
实现基本功能后准备加报时,测温,红外功能.
我的QQ是904598164.希望大 家都能够相互学习.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带你DIY】情人节礼物:各小组进展汇报帖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带你DIY】情人节礼物:各小组进展汇报帖

刚建了个群,南京组的成员们欢迎大家来讨论啊,也欢迎所有DIY的朋友,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学习哈
群号码:23303802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带你DIY】情人节礼物:各小组进展汇报帖

我不上Q啊,上海组也不知道进展如何,呵呵,希望顺利,需要帮忙短我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带你DIY】情人节礼物:各小组进展汇报帖

就凭硬件我也完成了录音功能。可是跑题了。
DSP干什么了?
想想还是先用DSP的SPI口与录放音接口。可是分段放什么语音呢?
报温度,报时音。语音合成什么了。
DSP的软件处理。SIP接口。:L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凭硬件我也完成了录音功能。可是跑题了。
DSP干什么了?
想想还是先用DSP的SPI口与录放音接口。可是分段放什么语音呢?
报温度,报时音。语音合成什么了。
DSP的软件处理。SIP接口。:L

加油哦~~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带你DIY】情人节礼物:各小组进展汇报帖

正在研究资料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带你DIY】情人节礼物:各小组进展汇报帖

前几天,小脚中标了,在医院修了段时间,不好意思,误事啦,不好意思

网友:
做好了,先告个段落。

焊了个板子,能够实现声音控制放音,当有一定的声强时(比如说Hi !)即可以启动放音,都是下班了,抽时间做的,想到什么就把什么焊上去,所以也没有画原理图,程序直接在28027的AD例程下改的,用个三级管把麦克风的信号放大了一下(用运放虽然简单,不需要调太多的参数,但是比较贵,要1元的呢!),然后DSP的AD采集,判断是否超过门限,超过门限,控制语音芯片放音。语音芯片之前也没有确定型号,因为电子市场比较小,怕之前查好型号到了那里又找不到这个型号的芯片,所以直接去看,看到合适的再回来查资料,找到一个我也没有怎么听说的语音芯片。现在功能基本都能实现了,下面是照片,还有一段演示的视频,但格式没有转过来,我下次传上来。

都是用的贴片元件,所以只能看到大件

都是用的贴片元件,所以只能看到大件

源程序,在F2802X原例程上改的,所以考到原例程路径下即可正常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小脚中标了,在医院修了段时间,不好意思,误事啦,不好意思

好好保养~~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带你DIY】情人节礼物:各小组进展汇报帖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啊 没白来~~

网友:
南京小组DIY情人节礼物方案公布

https://bbs.eeworld.com.cn/redirect.php?tid=74211&goto=lastpost#lastpost

请大家参考~~

网友:
语音模块录放音集成电路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带你DIY】情人节礼物:各小组进展汇报帖

看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