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输入与非门

楼主:
四2输入与非门的型号是CC4011,其引脚功能表请看下图,其内部有4个与非门。
我在电路中只使用了其中3个,也就是1、2、4路,第三路(8、9、10引脚)没有用。大家都在说CMOS电路的不用引脚不能悬空,尤其与非门这类逻辑电路的输入引脚一定不能悬空,容易引起误动作等等,但是电路CC4011的输入是4个与非门,相互应该是独立的,我将不用的第三路3个引脚(8、9输入,10输出)都悬空可以吗?如果不可以这样做会有什么隐患?如果可以悬空,又有什么说法吗?
另外在CC4011正常加电时,悬空的8、9两个引脚会是什么电平?
在线等,希望高手、专家能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Re: [求助] 四2输入与非门

空脚处理是具体的,不同的电路可能会有差异.这里只具体讨论4011,附该电路的等效电路.

这类绝缘栅型CMOS逻辑电路输入是高阻的(内有二极管输入保护),输入悬空时易受环境干扰的感应影响(也因为这个原因其上的电压具有某些不确定性),最好能做合适的处理,使之避开线性工作区而处于开关状态,例如接地。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这个具体电路,由于它的输出是反相(此时为高电位)的,当然不能直接接地。可以选择悬空开路(由于输入已经接地,不会对外面有什么影响),也可以通过一定阻值的电阻接电源(接地也可以,注意阻值要大些,如何选择视PCB布线情况).

网友:
Re: [求助] 四2输入与非门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