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转向问题

楼主:
我在设计简易智能小车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想通过计算小车让小车转一个固定的角度,但没想到好办法; 有没有哪位大虾写过这样的程序的,帮帮忙,请教一下,不胜感激啊!!

网友:
Re: [求助] 小车转向问题

用步进电机,计算根据某个半径旋转一圈时,需要的脉冲数,假设2000个。那么如果转90度,就给500个脉冲。

网友:
Re: [求助] 小车转向问题

大家都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啊

网友:
Re: [求助] 小车转向问题

步进电机是个好 的办法

网友:
Re: [求助] 小车转向问题

可以用两个步进电机分别控制两个车轮,向左转时可以让左轮不转,右轮转,同样方式可以实现向右转。 角度可以自己测算,按二楼的方法处理, 步进电机的驱动程序和电路在网上都能找到,这里不再赘述了。

网友:
可以专门买一个遥控汽车 把电路拆了 自己做一个电路 就行了 转向的电机也有了 哈啊

网友:
为啥要转固定角度啊?

那小车还叫啥小车啊?

网友:
这个智能车是怎么个智能法呢,全遥控的,还是循迹的?为啥要转固定角度呢

网友:
老大,用步进电机啊,(要不用直流电机,然后用光栅传感器检测转动角度也行)

网友:
一般都是用步进电机的

网友:
不应该转固定角度····

网友:
用步进电机可以很精确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