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元件名系表--分立元件库中英文对照

楼主:
原理图常用库文件:
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Dallas Microprocessor.ddbIntel Databooks.ddb

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PCB元件常用库:
Advpcb.ddb
General IC.ddb
Miscellaneous.ddb

分立元件库
部分 分立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LED

DPY_7-SEG 7
LED

DPY_7-SEG_DP 7
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
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
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其他元件库
Protel Dos Schematic 4000 Cmos .Lib
40.系列CMOS管集成块元件库
4013 D 触发器
4027 JK
触发器
Protel Dos Schematic Analog Digital.Lib 模拟数字式集成块元件库
AD系列 DAC系列 HD系列 MC系列
Protel Dos Schematic Comparator.Lib 比较放大器元件库
Protel Dos Shcematic Intel.Lib INTEL公司生产的80系列CPU集成块元件库
Protel Dos Schematic Linear.lib 线性元件库
Protel Dos Schemattic Memory Devices.Lib 内存存储器元件库
Protel Dos Schematic SYnertek.Lib SY系列集成块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Motorlla.Lib 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NEC.lib NEC公司生产的集成块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Operationel Amplifers.lib 运算放大器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TTL.Lib 晶体管集成块元件库 74系列
Protel Dos Schematic Voltage Regulator.lib 电压调整集成块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Zilog.Lib 齐格格公司生产的Z80系列CPU集成块元件库
元件属性对话框中英文对照
Lib ref
元件名称
Footprint
器件封装
Designator
元件称号
Part
器件类别或标示值
Schematic Tools
主工具栏
Writing Tools
连线工具栏
Drawing Tools
绘图工具栏
Power Objects
电源工具栏
Digital Objects
数字器件工具栏
Simulation Sources
模拟信号源工具栏
PLD Toolbars
映象工具栏

网友:
Re: [分享] protel99se 元件名系表--分立元件库中英文对照

电阻 AXIAL 无极性电容 RAD  电解电容 RB-  电位器 VR  二极管 DIODE  三极管 TO 电源稳压块78和79系列 TO-126H和TO-126V  场效应管 和三极管一样
整流桥 D-44 D-37 D-46  单排多针插座 CON SIP  双列直插元件 DIP  晶振 XTAL1电阻:RES1,RES2,RES3,RES4;封装属性为axial系列
无极性电容:cap;封装属性为RAD-0.1到rad-0.4
电解电容:electroi;封装属性为rb.2/.4到rb.5/1.0
电位器:pot1,pot2;封装属性为vr-1到vr-5
二极管:封装属性为diode-0.4(小功率)diode-0.7(大功率)
三极管:常见的封装属性为to-18(普通三极管)to-22(大功率三极管)to-3(大功率达林顿管)
电源稳压块有78和79系列;78系列如7805,7812,7820等
79系列有7905,7912,7920等
常见的封装属性有to126h和to126v
整流桥:BRIDGE1,BRIDGE2: 封装属性为D系列(D-44,D-37,D-46)
电阻: AXIAL0.3-AXIAL0.7  其中0.4-0.7指电阻的长度,一般用AXIAL0.4
瓷片电容:RAD0.1-RAD0.3。  其中0.1-0.3指电容大小,一般用RAD0.1
电解电容:RB.1/.2-RB.4/.8 其中.1/.2-.4/.8指电容大小。一般<100uF用RB.1/.2,100uF-470uF用RB.2/.4,>470uF用RB.3/.6
二极管: DIODE0.4-DIODE0.7 其中0.4-0.7指二极管长短,一般用DIODE0.4
发光二极管:RB.1/.2
集成块: DIP8-DIP40, 其中8-40指有多少脚,8脚的就是DIP8
贴片电阻
0603表示的是封装尺寸 与具体阻值没有关系
但封装尺寸与功率有关 通常来说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电容电阻外形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
0402=1.0x0.5
0603=1.6x0.8
0805=2.0x1.2
1206=3.2x1.6
1210=3.2x2.5
1812=4.5x3.2
2225=5.6x6.5
  关于零件封装我们在前面说过,除了DEVICE。LIB库中的元件外,其它库的元件都已经有了固定的元件封装,这是因为这个库中的元件都有多种形式:以晶体管为例说明一下:
晶体管是我们常用的的元件之一,在DEVICE。LIB库中,简简单单的只有NPN与PNP之分,但  实际上,如果它是NPN的2N3055那它有可能是铁壳子的TO—3,如果它是NPN的2N3054,则有可能是铁壳的TO-66或TO-5,而学用的CS9013,有TO-92A,TO-92B,还有TO-5,TO-46,TO-52等等,千变万化。
还有一个就是电阻,在DEVICE库中,它也是简单地把它们称为RES1和RES2,不管它是100Ω 还是470KΩ都一样,对电路板而言,它与欧姆数根本不相关,完全是按该电阻的功率数来决  定的我们选用的1/4W和甚至1/2W的电阻,都可以用AXIAL0.3元件封装,而功率数大一点的话,可用AXIAL0.4,AXIAL0.5等等。现将常用的元件封装整理如下:
电阻类及无极性双端元件 AXIAL0.3-AXIAL1.0
无极性电容 RAD0.1-RAD0.4
有极性电容 RB.2/.4-RB.5/1.0
二极管 DIODE0.4及 DIODE0.7
石英晶体振荡器 XTAL1
晶体管、FET、UJT TO-xxx(TO-3,TO-5)
可变电阻(POT1、POT2) VR1-VR5
当然,我们也可以打开C:\Client98\PCB98\library\advpcb.lib库来查找所用零件的对应封装。
这些常用的元件封装,大家最好能把它背下来,这些元件封装,大家可以把它拆分成两部分  来记如电阻AXIAL0.3可拆成AXIAL和0.3,AXIAL翻译成中文就是轴状的,0.3则是该电阻在印刷电路板上的焊盘间的距离也就是300mil(因为在电机领域里,是以英制单位为主的。同样的,对于无极性的电容,RAD0.1-RAD0.4也是一样;对有极性的电容如电解电容,其封装为RB.2/.4,RB.3/.6等,其中“.2”为焊盘间距,“.4”为电容圆筒的外径。
对于晶体管,那就直接看它的外形及功率,大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3,中功率的晶体管,如果是扁平的,就用TO-220,如果是金属壳的,就用TO-66,小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5,TO-46,TO-92A等都可以,反正它的管脚也长,弯一下也可以。
对于常用的集成IC电路,有DIPxx,就是双列直插的元件封装,DIP8就是双排,每排有4个引脚,两排间距离是300mil,焊盘间的距离是100mil。SIPxx就是单排的封装。等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晶体管与可变电阻,它们的包装才是最令人头痛的,同样的包装,其管脚可不一定一样。例如,对于TO-92B之类的包装,通常是1脚为E(发射极),而2脚有可能是B极(基极),也可能是C(集电极);同样的,3脚有可能是C,也有可能是B,具体是那个,只有拿到了元件才能确定。因此,电路软件不敢硬性定义焊盘名称(管脚名称),同样的,场效应管,MOS管也可以用跟晶体管一样的封装,它可以通用于三个引脚的元件。
Q1-B,在PCB里,加载这种网络表的时候,就会找不到节点(对不上)。
在可变电阻上也同样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在原理图中,可变电阻的管脚分别为1、W、及2,所产生的网络表,就是1、2和W,在PCB电路板中,焊盘就是1,2,3。当电路中有这两种元件时,就要修改PCB与SCH之间的差异最快的方法是在产生网络表后,直接在网络表中,将晶体管管脚改为1,2,3;将可变电阻的改成与电路板元件外形一样的1,2,3即可。
主营产品:SMD/DIP电阻、可调电阻、电容、钽电容、可调电容、二三极管,LED MOS管和铝电解电容(RUKYCON)
电阻SMD系列: 0201 0402 0603 0805 1206 1210 2010 2512
电容SMD系列 0201 0402 0603 0805 1206 1210 1812 2220
SMD钽电容SCS系列 3216 3528 6032 7343 A B C D型
SMD电容C系列 0603 1005 1608 2012 3216
SMD电容TAJ系列 3216 3528 6032 7343 7343H
7361 A B C D E V 型铝电解电容日本红宝石系列:CD11CX CD11CXH CD11C CD11CH CD110 CD11H CD110H CD288 CD288CXH CD288CH CD288H CD113CX CD113C CD113 CD113H CD71S CD239 CD239H 温度范围:-40~105度 电压范围:4~450V 容量范围:0.1~33000UF
半导体元气件整流二极管(DIP/SMD) IN4001~IN4007 1N5391~5399 IA1~IA7 R1200~R5000 6A05~6A10
快恢复系列(DIP/SMD) IF1~1F7 FR101~FR107 IN4933~IN4937 FR151~FR157 FR301~FR307 FR601~FR607
超快恢复系列(DIP/SMD) UF4001~UF4007、UF5400~5408、SF11~SF18、SF21~SF28、SF31~SF38、SF51~SF58
肖特基系列 IN5817~IN5819、IN5820~IN5822、SR320~SR360、SR520~SR560、SR1020~SR1060、SR1620~SR1660
整流桥系列 SMD迷尔桥:MB2S~10S(0.5A~0.8A/200V~1000V)
DIP圆桥:DF/DB(1A50V~1000V)
扁桥:KBP/KBL(2A-15A/50V~1000V)
单双向可控硅系列 MAC97A6/A8、MCR100-6/8、BT131~BT138、2P4M、BTA04~BTA16、BTB04~BTB16、Z0405~Z0409
小功率三极管系列(TO/92、TO/220 TO/126) S9012~S9018、S8050~8550、SS8050~SS8550、A42~A92、2N3904~2N3906、2N5401~2N5408、13001~13009、TIP122~TIP127、TIP41~TIP42 IS400 IS355 1SS380 2SB1308 2SB1189 2SC4132 2SD2153 2SC4505 2SD2212 2SA1812 2SD2097 2SD1866 2SC5060 2SC5147 2SB786F 2SB1568 2SA2005 2SB889F DTC123TKA DTC114G UMA1N UMA2N UMA
三端稳压系列 78L05~78L15、79L05~79L15、LM7805~LM7824、TL431~TL432 场效应管(TO-220, CPT3 SST3 MPT3 SOP8 EMT3)SI9953、SI9956、SI9435DY、SI9926、03U02、05S21、05N03、05SZ11、05TZ51、10N03/05/10、12N03/05/06/10、13N03/05/06/10、15N03/05/06/10、12WQ03/04、20N03/06/40 IRF620 IRF630R IRF 640R IRF634R IRF644R RDN150N20 RDN120N25 RDN050N20 2SK2095N 2SK2739 2SK2793 2SK2792 2SK2714 2SK2740 2SK2294 2SK2887 2SK2715 2SK2094 2SK30502SK3019 2SK3018 2SK3065 2SK2731 2SK2103 2SK2463 RK4410 RK9410 RK4936 RES100N03 RES070N03 RFS060L03 UM5K1N UM6K1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