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壳带电问题

楼主:
一次在维修机器的时候,我同时碰到了机顶盒的外壳和维修台的接地端,给电了一下.测量测外壳时居然发现外壳带电,电压有50V,后来查了下资料,说外壳带电属正常现象,具体跟电路板与外壳之间的电抗Z1和外壳与地之间的电抗Z2有关,可简单理解为Z1与Z2串联,外壳对地电压U2=220*Z2/(Z1+Z2),根据此原理,我将机顶盒放在不同的材料上(金属、防静电桌及垫绝缘胶皮的桌上,Z2值都不一样),再次测外壳对地电压,发现U2基本没什么变化,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还以为我的推测是对的呢,结果实验告诉我不对啊

网友:
Re: [求助] 外壳带电问题

肯定是你的板子没做好,哪个地方串进去了 一般外壳带的都是累计的静电 所以要接地线 就是让这些电荷释放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