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地址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就是因特网上的IP地址问题.假如杭州的一台电脑和北京的一台电脑通过互联网相互通信,他们是怎样找到对方的?

网友:
Re: [求助] IP地址问题

顶~~@~@  嘎嘎~~@~#@

网友:
Re: [求助] IP地址问题

不是有路由器吗?
你去看看路由器的原理就明白了。
路由器里面有主机发现协议,发现主机以后就形成一个主机列表,以后收到请求时就按照这个寻址。

简单的就是这样了  详细的 你去看看计算机网络中的 “网络互联”章节  上面都有讲解的

网友:
简单说,有两种方式。

1、IP三层转发。每个路由器负责找到下一跳。类似开车每到一个路口都问一次路。
2、基于MPLS标签的转发。类似拿着地图开车,一次性通过所有路由器到达终点。

网友:
其实每天机子都有唯一的物理地址的,用ip是逻辑地址的,通过子网划分的方法,也就是路由器的作用啦,接点------路由通过子网掩码的的方式发送下一跳,到了终端的时候,就看最后的主机号,一般是最后的几位,而物理地址什么的都包含在报文信息中间!

网友:
大致的流程是这样:
首先, 你的机器会把这相数据报文转给你的网关,  然后, 网关设备(可以是三层交换或路由器)再根据自已的路由表进行转发, 然后, 下一台路由器再根据自已的路由表再次转发, 慢慢一跳一跳的转到目标地址。
你可以用这个命令看到中途经过了几个路由器。
tracert 目标地址
比如:tracert 222.172.200.68

网友:
补充一点,tracert并非一直有效

traceroute程序的原理,实际上是发送ttl值由1递增的UDP报文。
路由器在转发报文时会将ttl减去1,如果等于0则丢弃,并回送一个ICMP差错报文。某些路由器可以设定为只丢弃报文而不回送TTL超时的差错报文,于是traceroute便无法使用了。

网友:
但绝大多时候, 都是不会这样去设置的, 这样的设置可以方便查错。。

网友:
在防火墙看来,traceroute有可能被认为是攻击

hacker可以通过这种手段来探测内网的拓扑。
因此,如果打开Screen/IDP功能,可以选择丢弃TTL为1的UDP包和TTL Expire的ICMP差错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