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传导干扰检测

楼主:
模块电源 开关电源 军品电源模块在电力线和开关电源中,电磁干扰 ( EMI: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主要表现形式是传导干扰。干扰信号主要是电流和电压谐波分量【1—3】。 电力线、信号线和控制线是传导干扰的载体【4】。 传导干扰检测技术复杂,在测量中,不但要考虑电磁辐射干扰的屏蔽技术,而且测量仪的正确使用,测量方法正确与否都直接影响测量结果。 这里主要探讨电气设备中传导干扰的检测技术。

2 开关电源的电压传导干扰测量

  在测量来自开关电源传导干扰时,必须在电网交流电源与待测设备( EUT: equipment under test ) 之间接一个线性阻抗稳定网络(LISN),联结LISN有两个作用:其一,对EUT的电源输入端口,在高频谐波时提供一个标准线性阻抗,这样当联接到同一电源的其它设备发生变化时,不会影响EUT输入的电源阻抗;其二、LISN 可以滤去来自电网电源的EMI,给电气设备提供一个“干净” 的电源,不会影响对EUT本身传导干扰的测量结果。

图1 基于LISN测量电压谐波原理电路

  LISN 是一个三端口RLC网络。12端口接电网电压;34端口接EUT;56端口接输入阻抗为50Ω的无线电噪声仪;用于测量开关电源的电压传导干扰(电压谐波分量)。基于LISN测量EUT的电压谐波分量原理电路见图1。从12端口看进去的阻抗频率特性见图2。

  如果希望LISN有更宽的频率范围的平稳阻抗特性,则需要更复杂的网络结构。

图2 LISN的阻抗特性曲线

  如果LISN的功率容量不够,或在实际装置中无法安装LISN,这时可以用电压探针(VP)进行测量。VP原理电路见图3。在图3中,R与 Rm之和为
             R+Rm =1500Ω         (1)
式(1)中Rm为无线电噪声仪的输入阻抗,典型数据为50Ω。实际干扰电压Vi与测量值电压Ui的关系:
          Vi=(1500/Rm)×Ui           (2)

图3 电压探针电路图
式(2)中下标i表示第i次电压谐波。

  用VP测量EUT的电压传导干扰时,要注意下列二点:(1)在使用VP进行传导EMI测量时,要确保来自电网电源的EMI电平低于来自被测件的EMI在20dB以上;(2)在电网电源与VP之间,或VP与被测件之间,一般阻抗不匹配,因此测量误差不能去除。所以,用VP测量电压传导干扰的精度低于基于LISN的测量精度。

3 开关电源的电流传导干扰的测量

  用电流探针(CP)测量EMI的电流噪声,其测量方法是很简单的,CP包围通过电流的导体就可以测量相应的电流的噪声,当CP包围一根导线时,可以测量差模传导电流;当CP包围全部电缆时,可以测量共模传导电流。在测量过程中,CP位于EUT与LISN之间,且要尽量靠近LISN侧,这样测量误差小。CP的插入阻抗小于0.5Ω,工作频率可以达50MHz.

4 开关电源的功率传导干扰的测量

  功率传导干扰的测量仪一般采用功率探针(PP),PP可以测量5MHz—300MHz的传导干扰功率,PP原理见图4 ,图4中:A为CP,A 的输入为EUT的传导电流噪声;B,C 为铁氧套管,他们分别包围电力线和与测量仪器相联的信号线,用于衰减所感兴趣的频率范围的电流;D为附加吸收器,作用是衰减来自电网的电流传导干扰。

  由于当频率大于30MHz的干扰信号是以幅射的方式,这样,在进行传导干扰功率的测量时,必须对电源引线进行很好地屏蔽。这种传导干扰的最大强度存在于电力线与ETU的连接点上[4],因此,PP放在此位置进行测量。另外,精确的测量点随频率不同而变化,可以通过观察仪器的最大值来调节测量地点。PP对EUT提供约100Ω—250Ω的阻抗,其感抗分量不大于阻抗的2%。只有注意上述各点,传导干扰功率的测量才能获得比较正确的结果。

5 检测举例与分析

  利用CP、VP和基于LISN分别测量各种型号的29英寸彩电,15英寸彩显,和UPS电源输出端口电流和电压的谐波分量,具有代表性的测量结果见表1。把基波分量的电流(电压)值看成100%,其余的数据为占基波分量百分比。

  表1中:I-THD表示电流的总谐波含量;V-THD表示电压的总谐波含量。从表1中看到:开关电源中电流的谐波干扰是主要矛盾,而电压谐波干扰比电流谐波干扰小得多,因此,抑制开关电源的传导干扰主要是抑制电流的谐波干扰。

  表2为彩电,彩显,和UPS电源输出端口的谐波功率的测量数据(基波分量的功率值看成100%,其余的数据为占基波分量百分比)。P-THD表示各次谐波功率的谐波含量。
模块电源 开关电源 军品电源模块

网友:
Re: [分享] 开关电源传导干扰检测

南京鹏图公司生产的电源模块广泛用于交换设备、接入设备、移动通讯、路由器等通信领域和汽车电子、航空航天等。由于采用模块组建电源系统具有设计周期短、可靠性高、系统升级容易等特点,电源模块的应用越来越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