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词汇中英文对照表1

楼主:
dampen使潮湿, 使沮丧
damper风门;节气阀
darwing board画图板
deactivate释放;去激励;停用;退出工作;使无效
debris碎片, 残骸
decimal 十进的, 小数的,小数
defective有缺陷的,欠缺的
deflect (使)偏斜, (使)偏转
deflection偏向;偏斜;转向
deformation 变形,形变;畸变,失真
degrease脱脂, 除油污
degree celsius摄氏度
deploy展开, 配置
deposit 堆积物, 沉淀物, 存款, 押金, 保证金, 存放物
depress使沮丧, 使消沉, 压下, 压低
depression 沮丧, 消沉, 低气压, 低压
depressurizes 使减压, 使降压
depth gauge深度计
detergent 清洁剂, 去垢剂
deviation 偏差,偏移
dial gauge量规
dial micrometer千分尺
dielectric 电介质, 绝缘体
diestock螺丝攻
differential gear差速齿轮
differential protection差动保护
diffuser 漫射体;(扬声器)纸盆;扩散器
digger挖掘者 挖掘机
digital clock数字钟
digitizing tablet数字面板
dilute 冲淡, 变淡, 变弱, 稀释
discharge 卸下, 放出, 清偿(债务), 履行(义务), 解雇, 开(炮), 放(枪), 射(箭). 卸货,
流注, 放电
dismantle拆除,拆卸
dismount 拆卸,卸下
disposal 处理, 处置, 布置, 安排, 配置, 支配
dissipation 分散, 浪费, 损耗,耗散,消耗
distance ring间隔环
distributor发行人,分电盘,配电器
dividers圆规
double phase两相
dog clutch
dolly洋娃娃 ,移动车,台车,,移动摄影车
domed nut 圆顶螺母
doubt不确定;疑惑
dowel 木钉, 销子, 用暗销接合
drain排水沟, 消耗, 排水
drain tap排气阀
draw bar绘图刀
drawing pin图钉
drawing point绘图点
drift 漂移,偏差
drill 训练, 钻孔, 条播, 钻头;锥子;钻孔机;钻床;钻
drill gauge钻规
driller 钻孔者, 钻孔机
drilling machine 钻床
drip pan油滴盘
drop hammer落锤
drum鼓, 鼓声
drum brake鼓状刹车
dryness干, 干燥
duplex双(向,重),双工,二重
durability 耐久性,耐用性
duration宽度,持续时间
dust 灰尘, 尘土, 尘埃
dynamo 发电机
dynamometer 测力计, 功率计
earthmover 重型推土机
eccentric古怪的;偏执的
不同圆心的,离心的;不正圆的
edge刀口, 利刃, 锋, 优势, 边缘, 优势, 尖锐
elbow机械肘, 肘
electric furnace电熔炉
electric plier电气钳
electric screw driver电钻
electric welding电焊
electrical
electrode 电极
electrolysis 电解,电蚀
electrolyte电解, 电解液
electroplating 电镀, 电镀术
eliminate消除,删去,排除;切断
emery 金刚砂, 刚玉砂
emery cloth砂布,金刚砂布
emery wheel. 金刚砂旋转磨石, 砂轮
endplate终板
endwise末端朝前或向上的,向前的
energizing使活跃, 给予精力, 加强, 给与…电压
激励,赋能;接通
epicyclic gear计数齿
epoxy 环氧树脂
epoxy-glued环氧胶
equilateral triangle 等边三角形
erection直立, 竖起, 建筑物
error
exectric arc电弧
exhaust pipe 排气管
exhaust valve排气阀
expanded metal膨胀金属
expander扩展器,扩展电路,扩大器
expansion bolt自攻螺丝
explanatory quad填充铅块
extension tube伸缩管
extern外(面)的, 外来的
external callipers外卡钳
extrusion 挤压,挤压成形
eye bolt吊耳
eye screw螺丝眼
fabrication 制造;生产;结构
faceplate面板, 花盘
facilitate使容易, 使便利, 推动, 帮助, 使容易, 促进
fag bolt, 疲劳螺栓
fake假货, 欺骗, 伪造, 赝造, 捏造, 假造, 仿造
fan belt风扇皮带
fan heate风扇加热器
feeler gauge触规
felling axe外轮轴
fetch 接来, 取来, 带来, 售得, 引出, 吸引, 到达, 演绎出
filament灯丝;细丝
fire extinguisher灭火器
firebrick 耐火砖
fireman‘s axe消防斧
firmer chisel . 凿子
flange 边缘, 轮缘, 凸缘, 法兰
flange coupling凸缘联轴器
flanged nut凸缘螺母
flanged union凸缘连接
flank侧面, 军队侧翼, 侧腹, 胁
flash welding 闪光焊
flashlight 手电筒, 闪光灯
flashpoint闪点
flat 平坦的, 扁平的, 单调的, 倒下的, 浅的
flat nut平螺母
flat-head rivet平头铆钉
flaw裂缝,缺陷,疵瑕
flex弯曲(四肢), 伸缩, 折曲
flexure 弯曲,挠曲
float chamber浮子
floating. 漂浮的, 浮动的, 移动的, 流动的, 不固定的
flue烟洞, 烟道, 暖气管, 蓬松的东西
flush刷新
flux 磁通,通量;焊剂;流动, 熔化, 流出
footpump脚泵
forge炼炉;熔炉
fork 派生(指令),分叉(指令),分支
fork-lift truck叉架式运货车,铲车
formation 构造,结构;形成,建立;形式
forming印版
foundry铸造, 翻砂, 铸工厂, 玻璃厂, 铸造厂
foundation 基础, 根本, 建立, 创立, 地基,
four-jaw chuck四爪卡盘
four-stroke四冲程
frame帧,画面;框架 机架,架,机柜
fret-saw线剧
friction 摩擦, 摩擦力
friction grip摩擦盘
frictional摩擦的, 摩擦力的
frost霜, 霜冻, 严寒, 结霜
funnel 漏斗, 烟窗
furnace炉子, 熔炉
furnish 供应, 提供, 装备, 布置
gale强风,大风
galvanizing. 通电流于, 电镀
gang saw 直锯
gas burner. 煤气灶, 煤气火焰
gas main. 煤气总管
gas mask防毒面具
gas pedal气体, 煤气, 毒气, 汽油, 瓦斯
gas turbine 燃气涡轮
gas well 天然气井
gas works煤气厂
gasket垫片,垫圈;接合垫
gaskets垫片,垫圈;接合垫
gasometer煤气厂, 气量计
gate pole门极
gate valve门阀
gauge标准尺, 规格, 量规, 量表, 测量
gavel 槌
gear lever 变速杆
gear train齿轮系
gear wheel齿轮
geiger counter盖格计数器
gel-coated胶衣
gimbals 平衡环,平衡架
gimlet手钻;螺丝锥
girder 梁, 钢桁的支架
girder bridge
gland腺,密封管
glass cutter玻璃刀
glaze釉料, 釉面, 光滑面, 上釉, 上光
globe valve球形阀
gloss注释;注解;评注, 光泽的表面, 光彩, 欺人的表面, 假象,
gloss paint光滑涂料
glossy 平滑的, 有光泽的
glove手套
glue胶, 胶水, 胶合, 粘贴, 粘合
goggle 眼睛睁视, (复数)风镜, 护目镜
gold leaf金叶
goons细打包麻布
gouge弧口凿,半圆凿
governor 调节器;控制器
grab 抢夺, 攫取, 夺取
grader 分类机,分级机
grain 颗粒,晶粒,粒度;纹理
graph 图表, 曲线图
grease油膏;润滑油
grease gun注油枪;滑脂枪
grease nipple油管
grinding磨的, 磨擦的, 碾的
grinding disk 磨擦盘
grinding machine磨床 ?
grinding wheel 砂轮
groove凹槽, 惯例, 最佳状态
grout. 薄泥浆, 水泥浆
grouting给…灌灰浆,给…涂薄胶泥
grub screw自攻螺丝
guide bars导向棍
guide block导向块
guide ring导向绳
guiding shaft导向轴
guillotine闸刀,处斩刑, 切(纸)
gumming树胶分泌
gyroscope 陀螺仪, 回旋装置, 回转仪, 纵舵调整器

网友:
风电词汇中英文对照表2

abrasive 研磨料
abrasive disc 磨料盘
accumulator 储压罐
acetone 丙酮
activation 活动, 赋活,激活,活化,激励,启用
acute angle 锐角
adhesive 带粘性的, 胶粘, 粘合剂
adjustable spanner 活动扳手
admixture 混合, 混合物
adversely 逆地, 反对地
adze 扁斧
aerial航空的, 生活在空气中的, 空气的, 高耸的,天线
aerosol 浮质,气溶胶, 气雾剂, 烟雾剂
aggregate 合计, 总计, 集合体
aggressively 侵略地, 攻势地
air inlet 通风口
air-cushion
air gap 气隙
align 对准,校直,定位;调,排列, 使结盟, 使成一行
alkali-sensitive 碱性感测
allen key 六方
allen wrench 六方扳手
alloy 合金
alteration变更, 改造
alternator 交替符;交流发电机
ammeter安培计,电流表
anaerobic没有空气而能生活的, 厌氧性的
anchor 锚, 抛锚, 锚定
aneroid barometer无液气压表, 无液晴雨
angle grinder角锉
angle plate角盘
annealing 退火
annulus环面
anode阳极, 正极
anodization阳极氧化
antenna 天线;触角
antifriction减低或防止磨擦之物, 润滑剂
anvil铁砧
approximate近似, 接近, 约计 adj
arbor 树阴;凉亭;藤架
〈机〉柄轴;心轴
arc 弧, 弓形, 拱,电弧
arc welding 电弧焊
archimedean screw阿基米德螺线
arrmature 电枢
articulated接合,链接,有关节的
assemble集合, 聚集, 装配
assorted files分类排列;相匹配(文件)
assume假定, 设想, 采取, 呈现
attenuation变薄, 稀薄化, 变细, 衰减
auger打孔钻,螺丝钻
averagen. 平均, 平均水平, 平均数, 海损, 一般的, 通常的
awln锥子
axe斧, (经费的)大削减
axle. 轮轴, 车轴
back saw背锯
backlash反冲,无效行程;间隙,偏移;退
ball bearing滚珠轴
ball saddle滚珠支撑
ball-peen hammer
band区;带,波段带子, 镶边, 波段, 队, 乐队. 联合, 结合
bandsaw用带锯锯
bar magnet磁条
barometer气压计;晴雨表
battery power drill电池钻
beach海滨;湖滨;河滩
bead 珠子, 水珠
beam compass长臂圆规
beam trammel骨架
bearer 支架,托架,支座,载体
bell crank曲柄
belting制带的材料, 带类, 调带装置
bessemer酸性转炉钢
bessemer converter . 酸性转炉,贝塞麦转炉
bevel gear斜角;斜齿轮
bevel-edge shisel斜缘薄钢板
biconcave lens两面凹镜
biconvex lens两面凸镜
bifurcated rivet
bimetallic双金属的
bin二进制;双态
bit 位, 比特
blade for iron saw剧刃
blast 强风,过载
blast furnace鼓风炉
blast cleaning皮老虎
bleed 放出(液体,气体等);漏出,漏入,泄漏,色料扩散
bleeder valve 溢流阀
block and tackle滑轮组
blowlamp喷灯
blowpipe吹风管
blowtorch 吹管, 喷灯
board 底板,板
boiler锅炉;煮器;烧水器
bolt螺栓,螺钉,支持,维持
bone 骨 剔除
bonnet软帽,汽车发动机罩
bore钻孔,钻
bottom dead-centre
bow-spring compass
box spanner管钳子
box spanner inset
brac支柱, 带子, 振作精神
bracket托架, 括弧, 支架
brad曲头钉
bradawl小锥
Brake
brake lining闸, 刹车的衬里, 内层, 衬套
brake shoe 闸轨
branch of joint连接分支
brass黄铜, 黄铜制品,
brazing铜焊
breast drill
breather 呼吸者, 喘息者, 剧烈的运动
bricklayer‘s hammer
bubble 磁泡,水泡,气泡
bucket桶, 一桶的量, 铲斗
Buffing wheel
bulk大小, 体积, 大批, 大多数, 散装
bulkhead隔壁, 防水壁
bulldozer 推土机
bunsen burner 本生灯
burr芒刺;刺果植物;针球
burstn. 突然破裂, 爆发, 脉冲
bursting disc
bush 矮树丛, (机械)衬套
bushing轴衬, 套管
cabinet screw driver
cable bundle 束,光纤束;捆,卷
cable reel电缆盘
cable shear电缆剪
cable shoes电缆靴
cable tie电缆带
calibration标度, 刻度, 校准
caliper测径器, 卡钳, 弯脚器
cam凸轮
camber 拱形
camshaft凸轮轴
cantilever伸臂,悬臂;悬臂梁
cap帽,罩
cap nut螺冒
capaciron电容汞弧管
capacitance电容;电容量
capstan lathe绞盘车床
carburettor 汽化器
cardan shaft万向轴
cartridge额盒式磁盘【带】(机);夹头
cast投;掷;抛
casting. 铸件, 铸造
castle nut城堡螺母
catalyst 催化剂,触媒
cathode 阴极
cathode-ray tube阴极射线管
catwalk桥上人行道, 狭小通道
caulking 填…以防漏
caution小心, 谨慎, 警告
cement 水泥, 接合剂, 接合, 用水泥涂, 巩固, 粘牢
center puncher中心冲
centre bit中心位
centrifugal离心
centrifugal unit离心单元
ceramics 陶瓷;陶瓷技术
chain vice链式钳
chain wheel 滑轮
chain-grate stoker链条炉排加煤机
change over 改变成,对调位
chaser猎人, 驱逐舰
cheese 干酪,垫砖
cheese-head screw 有槽凸圆柱头螺钉
chisel 凿子 砍凿
chloride氯化物,漂白粉
choke窒息, 阻气门
choke valve阻气阀
chord弦, 和音, 情绪
chrome 铬;铬矿石;氧化铬
chuck. 轻拍, 抛掷, 驱逐, 丢弃, 用卡盘夹住
circlip环形
circular圆形,环;循环
circular saw圆锯
circulate 循环;流通
circulating循环, 流通
circumference周线;外围;周围
clamp夹子, 夹具, 夹钳
clamp ammeter钳形表
claw hammer 拔钉锤
clearancen清理,清除;出空,间空,间隔;距离
cleat夹板
clog填塞;塞满
close grained
clout nail大帽钉
club hammer锤子,榔头
clutch离合器,联轴器
coarse粗(糙,略),近似
cobalt钴(符号为Co), 钴类颜料, 由钴制的深蓝色
coil线圈,绕组
coil spring弹圈
collar 凸缘;圈,环,套环,轴;卡圈;安装环
collar bolt凸缘螺栓
combination结合, 联合, 合并, 化合, 化合物
combination pliers台钳
combustion chamber燃烧室
compound 混合物, 【化】化合物 复合的, 混合, 配合
compresso压缩物, 压缩机, 收缩肌
comutator 换向器, 转接器
concave len凹面镜
concave-convex len凸凹镜
concrete混凝土;具体
concrete drill混凝土钻
condenser冷凝器;凝结器,电容器
conduit管道, 导管, 沟渠, 泉水, 喷泉
cone数、物】锥形物, 圆锥体, (松树的)球果, 使成锥形
cone and cup union
conical 圆锥的, 圆锥形的
conjunction联合, 关联, 连接词
connecting rod连接杆
considerably 相当地
consistency连结, 结合, 坚固性, 浓度, 密度, 一致性, 连贯性
console 安慰, 藉慰,控制台
container箱;罐;容器
集装箱,货柜
contaminate污染,弄污
contrast使与…对比, 使与…对照, 和…形成对照, 对比, 对照, (对照中的)
Control
convection传送;运流;对流
converter换流器;变换器;变流器
convex lens凸透镜
cooling冷却;冷却技术
core sand
correspond符合, 协调, 通信, 相当, 相应
corrosion腐蚀,浸蚀
cotter pin
countersink bit装定位
countersunk埋头孔, 暗钉眼
countersunk rivet
countersunk-head screw
counting计算
coupling bolt 联结, 接合, 耦合,耦合性,耦合技术
coverage 覆盖;敷层;有效区域
crack 裂纹,裂缝
cramp 钳位(电路);压【夹板】;卡子,夹(子);压【夹】紧
crane起重机
crank不稳定的,摇晃的,曲柄
crankcase曲柄轴箱
crankshaft曲轴;机轴
criterion标准,判据,准则
cross mark十字标记
cross slotted screw十字长孔
crosshead 小标题, 子题, 【机】十字头, 丁字头
cross-peen hammer 横头锤
cross-section横断面;横切面;截面
crosswise斜地, 成十字状地, 交叉地
crowbar撬棍;铁棍;起货钩
crown wheel 顶圈
crucible坩锅, 严酷的考验
cupola furnace园顶熔炉
current ration电流定值
customs 进口税, 海关
cutter刀具, 切割机
cutting disk切割盘
cylinder block缸体
cylinder head缸头
cylinder-head gasket缸头垫片,垫圈;接合垫
cylindrical圆柱形,圆柱体;柱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