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词汇中英文对照表3

楼主:
hacksaw可锯金属的弓形锯, 钢锯
hairspring细弹簧, 游丝
half shaft半轴
half-round file半圆锉
halfway中途的, 部分的, 不彻底的,半路地,在中途, 在半途
handling 处理(技术,方法)
hanging顶端对齐,悬挂
hardener 固化剂,硬化剂
harder硬的, 坚固的, (问题, 工作等)困难的,艰苦的, 猛烈的, 确实的
harness导线,装备;利用
harrow耙
hatch, 舱口, 舱口盖,开口,. 孵, 孵出,策划, 图谋
hatchet. 短柄斧
hazard 冒险(性);相关危险;事故,故障
headscrew主轴螺杆
headstock主轴箱
helical gearing螺旋齿
helix. 螺旋, 螺旋状物
hemp 大麻, 纤维
hereafter. 今后, 从此以后
herring-bone gear
hexagon screw die
hexagon spanner六方
hexagonal nut六角螺母
hightensile 高强度
high-tension cable高压电缆
hissing发嘶嘶声, 蔑视
hob滚刀, 铁架
hoe 锄头,用锄耕地, 锄
hoist升起;吊起;推起, 起重机, (台、架等)支持物, 固定器
hollow空的,中空的
hook bolt吊耳
hook spanner 钩,弯脚扳手
hook‘s joint
hopper. 单足跳者
horizontal地平线的, 水平的
horseshoe magnet马蹄形磁铁
hose 软管,胶皮管,蛇管
hose clip管夹
hot-dip热沾
hottest. 热的,热烈的
housing住房,房屋,护盖,框架
hovercraft 水翼船
hub rigidity轮毂刚度
hubcap. 轮毂罩
hull外壳, 船体
humidity湿气, 潮湿, 湿度
hydraulic水压的;液压的
hydraulic block液压块
hydraulic ram液压活塞
hygrographs 自动湿度记录计
hygrometer湿度计
hysteresis. 滞后作用, [物]磁滞现象
I-beam idler gear惰轮齿
idler pulley惰轮,空转轮,导轮
idling 空载,无载
impeller 推进者, 叶轮
impinge 撞击,冲击
imprint 印记
imprison监禁, 关押
impulse推动, 刺激, 冲动, 推动力, 脉冲
impurity杂质, 混杂物, 不洁, 不纯
inductance 感应系数, 自感应,电感
induction coil电感线圈
inductive 诱导的, 感应的
inflammable易燃的, 易怒的
ingot 条,块,锭
initial 最初的, 词首的, 初始的
initialize初始化
initials缩写
injector. 注射器
injure 损害, 伤害
inlet 进口, 入口
inlet valve入口阀
inner 内部的, 里面的, 内心的,内部
inoperative不起作用的;无效的
inspection 审查,检查
instance 例图;事[实,范]例,样品,实例, 建议, 要求, 情况, 场合
instantaneous瞬间的, 即刻的, 即时的,瞬时,立即
insufficient不充足的,不适合的,不能胜任的
insulation绝热;绝缘;隔离,绝缘体;绝缘材料
intensive强烈的, 精深的, . 加强器
interchange 互换,交换;交换机
interlock连锁装置, 连锁
internal callipers内卡钳
internal-combustion engine内燃机
inertia switch惯性开关
interval 间隔,时间间隔,区间
intervene干涉, 干预, 插入, 介入
inverter反用换流器, 变极器, 反相器;"非"门
irregularity 不规则, 无规律 不规则性,不正则性
irritation激怒;被激怒 疼痛处
isolating 孤立的,绝缘的
isolation 隔绝, 孤立, 隔离, 绝缘, 离析
isometric projection等边体
isosceles triangle等边三角形
jack 插孔,插口,插座; 插头,接头; 千斤顶
jet 喷嘴;射流
jib crane挺杆臂,转臂起重机
jig 钻模;夹具;定位;模具
jointing compound复合填料
joist托梁 ,搁栅
jubilee clip
jumper 跨接线,跨接,跨[短]接片,跳接器,∏型短路线
keyhole saw
key-operate键盘操作
keyway 键槽
king dick spanner king pin大头钉
kit成套工具, 用具包, 工具箱, 成套用具
knob 按钮;调节器
knuckle joint万向接头
knurled nut凸螺母
knurling多瘤的, 多节的
label 标签, 签条, 商标, 标志
labyrinth迷路, 迷宫, 难解的事物
ladder. 梯子, 阶梯
ladle杓子, 长柄杓
lager贮藏啤酒
lagging绝缘层材料
laminate 层压(制品),迭片,迭层板,绝缘板; 碾压
lamp holder 灯座
lapjoint搭接
lap 盖板;搭接,重迭;研磨,抛光
lapping compound研磨,抛光化合物
large power drill大型钻
latch 锁存器;门闩线路;凸轮;闩锁
lathe 车床
lathe tool车床工具
layout 规划, 设计, 编排, 版面, 配线, 企划,设计图案,布局图, 版面设计
leaf spring叠簧
leaflet 小叶, 传单
leak漏洞, 漏出, 漏出物, 泄漏, 泄漏
leakage 漏, 泄漏, 渗漏
left-hand thread左旋螺纹
lengthwise纵长的,纵向长的
level水平, 水平面, 水准, 标准, 级别
leverage杠杆作用
liberal自由,丰富,充足
lid. 盖子
lifting提升
light光, 日光, 发光体, 灯 轻的, 发光的
light metal spirit level光金属水平仪
lighting conductor光导体
limit gauge
lining内衬,衬里
link链环, 连结物, 火把, 链接, 连结, 联合
lintel楣, 过梁
lip. 嘴唇, 唇缘
lithium saponify锂基脂
litre 升
local地方的, 当地的, 局部的, 乡土的,当地居民, 本地新闻, 慢车, 局部
locate定位,位置
location单元;位置,定位
lock 加锁,锁(紧,定),封闭;自动跟踪
locking nut自锁螺母
locknut防松螺母,对开螺母
locomotive 机车, 火车头
log(运行)记录,(系统)日志
logging saw伐木锯
loom. 织布机, 织机, 隐现, 迫近
lorry卡车, 铁路货车
lost-head nail断头钉
loudspeaker 扩音器, 喇叭
lubricant润滑剂
lubricate 润滑
lug 接线柱;柄,把手;突起 machine tools 工作母机
magnet 磁体, 磁铁
magnetic 磁的, 有磁性的, 有吸引力的
magnifier 放大器
magnifying glass放大镜
main主要部分, 体力, 力量, 大陆, 要点, 干线
main spar主梁
mallet木槌 ,球棍
mandrel 半导体阴极金属心;心轴
manhole人孔, 检修孔
manner礼貌, 风格, 方式, 样式, 习惯
manometer 流体压力计
manometric. 压力计的, 用压力计测量的
manual 手册,指南,人[手]工,手控,手动
marine engine海用引擎
masonry 石工术, 石匠职业
masonry drill石钻
masonry nail 水泥钉
master征服,控制,精通
master cylinder主液压缸
mat 字模,垫块
material 物质,材料;资料
measureing scale测量刻度
measuring 测量
measuring tape卷尺
mechanical机械的, 机械制的, 机械似的
mechanical drawing机械图
mechanism 机制;机械学,结构方式;机械装置;技巧;机械论
medium媒体;介质;平均值;手段,方法; 中(等);粗略,一般[M]
membrane 薄膜;隔板;表层
memory记忆, 记忆力, 回忆, 存储(器), 存储器 存储器,内存
mention 提及, 说起
mercury barometer 汞,水银气压计
meshing接合;相合;啮合
message 消息 报文,电文;信息
micrometer screw gauge螺旋测位器
microprocessing unit 微处理器
microscope显微镜
microswitch 微动开关
middle中间,中型;
mill 碾磨, 磨细
milling轧齿边
milling machine 铣床
mineral. 矿物, 矿石
minimise 成极小,求最小值
minor次要,局部,小
minus 减(号);负
missing 故障,损失,遗漏
mitre block 斜接,斜面接合块
mitre joint 斜接
mitring machine
mix 混合
mixture混合, 混合物, 混合剂
Monitoring监控
mode方式, 模式, 样式, 时尚
modem 调制解调器
modification修改,改造,改变 ,变型,变体
module 模数, 模块, 登月舱, 指令舱
modulus模量,系数,模数
moisture 湿气,湿度,潮湿
molding塑造;铸型;造型 塑造物;铸造物
mole wrench
momentary刹那间的;顷刻的;短暂的
mortar 臼, 研钵, 灰泥
mortise. 榫眼
mortise chisel榫.
Motor start马达启动
moulding sand沙模
multimeter 万用表,多用途计量器
multi-meter万用表
multiplication乘法, 增加, (动, 植的)繁殖, 增殖
multiplier 增加者, 繁殖者,乘数, 增效器, 乘法器
multiply 繁殖, 乘, 增加
nacelle发动机舱,机舱
nail指甲, 钉, 钉子
needle file 针锉
needle valve 针形阀, 针状活门
negative 否定, 负数,阴性的;负极的
network. 网络, 网状物, 广播网
neutralization中立化, 中立状态, [化]中和
noise噪声 ,噪音
non-shrinking非收缩性
normal正常,普通,标准
nose cone. 火箭或飞弹之鼻锥体, 头锥体
nozzle管口, 喷嘴
nut 坚果, 螺母, 螺帽, 难解的问题
nut tap自攻螺母
nylon 尼龙
obstruct 阻隔, 阻塞, 遮断(道路、通道等), 阻碍物, 障碍物
obtuse angle 钝角
obtuse-angled triangle钝角三角形
occur 发生, 出现
off-shore oil rig海上平台
oil ring
oil switch油开关
oil well 油井
oilstone油石
oldham coupling欧氏联轴节
on-site在场
open ring wrench开口扳手
open-hearth furnace平炉
optimum最佳,最优
orifice 孔, 口
oscillation摆动, 振动
outlet 输出;出口;引出线,电源插座
output 产量, 输出, 输出量
out yawing外偏航
oval nail椭圆钉
over speed过速
overaging超龄的;老朽的;旧式的
over current protection过电流保护
overhead-valve engine 顶阀发动机,预置气门发动机
overheat加热过度 使发展过快,使过热
overlap重叠,覆盖
overload 超载,过载,过负荷
overpressure过压
overproduction生产过剩
overspeed 超速
over voltage过电压
oxidation氧化[作用];氧化层
oxyacetylene welding氧乙炔焊
saddle. 鞍, 鞍状物
safety 安全, 保险, 安全设备, 保险装置
sample. 标本, 样品, 例子
sand blasting沙暴
sander 沙, 沙子, [pl. ] 沙滩, 沙地
sanding
sandpaper砂纸
sandwich夹层,层状[夹心]结构
satisfactory符合要求的;合适的
saturate. 使饱和, 浸透, 使充满
saw 锯
sawing machine
scaffolding 脚手架
scale 刻度,标度;比例尺,标尺;尺度,规模;【动】定标;换算;
【WIN,NT】数值,缩放(比例
scalene trangle不等边的(三角形)
scarring、scraper刮器,擦具;鞋刮子;刮刀,刮漆刀
scratch 划痕,刻痕;【动】擦除;【修】临时
screen 屏(幕,面),荧光屏;筛选;屏蔽;网
screw螺丝钉, 螺旋, 螺杆, 螺孔, 螺旋桨,
screw callipers
screw clamp
screw driver
screw extractor拉马
screw jack 螺旋千斤顶
screw pitch gauge
screw tap 螺丝攻
screw thread. 螺纹
screwdriver 螺丝刀,起子
scriber划线器, 描绘标记的用具
scribing block划线笔
sealing密封
seam welding接合焊
seat座, 座位, 所在地, 场所, 席位
secger plierr
secure安全,可靠,保密
secured
security 安全(性),保密(性),安全措施
segregation分离,分凝法
self-starter自动点火装置;自动启动器
self-tapping screw自攻螺丝
sensitivity 敏感, 灵敏(度), 灵敏性
sensor 传感器,检测器;读出器,感测器;敏感元件
sent、sequence 顺序,时序;数列;
定序,排序,序列
series connection
service 服务,服务程序;业务;维修,维护
set screw
set square
slow-running screw
smelting熔炼
smooth平稳,平滑
snips 剪断
socket 插座[槽,孔,口];管座;套接字(报文包的);
【SunOS】网络界面[接口];【网】报路[SK]
socket spanner套筒扳手
soft cut in软切入
software软件,软设备
soldering 焊料,焊锡;焊接,结合
soldering iron 烙铁
solenoid螺线管
solenoid valve电磁阀
solitary单独,唯一
solvent溶媒, 溶剂, 解决方法
spacer. 取间隔的装置, 逆电流器,衬垫,衬套,衬片
spade 铲, 铁锹
spanner扳手;活络扳手;扳子
sparking plug 火花塞
spigot 插口;插头,塞子;(水)龙头
spindle 主轴,心轴
spinner 微调控制项
这些东西好多,从网站上转载下来的http://iacm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