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讲解一下这台静电消除机的原理

楼主:
这台机器用于塑胶印刷机上作静电消除,台湾产的,控制板和可控硅坏了,IC和可控硅以及二极管都被打磨了。没弄过这个东东,搞不清它的原理,哪位熟悉的大侠帮忙讲解一下。

网友:
Re: [求助] 请各位帮忙讲解一下这台静电消除机的原理

呵呵  还真不会  等着高手来啊

网友:
Re: [求助] 请各位帮忙讲解一下这台静电消除机的原理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静电消除机
控制板和可控硅看不清楚,IC和可控硅以及二极管

网友:
Re: [求助] 请各位帮忙讲解一下这台静电消除机的原理

你先画一下原理图,然后分析原理,我们才能帮
cym_anhui@163.com

网友:
是不是用交变电场来中和电荷呢?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晰,四个二极管的型号能看到吗?另外机器上是否有一个与胶带等宽的电极板与电路板有电线连接?是否与四个二极管连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二极管的输出极性即为消静电